求救红灯711-2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9-09-26):
在修复一台红灯电子管收音机的时候,遇到图用R20电阻开路,用什么电阻代换最好,求各路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A:
两个功率大一点1K电阻串联就行

楼主:
用2.2k水泥电阻换后,发烫严重,电压下降到110V左右,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功率大一点1K电阻串联就行

dun
通电电压变低,有声音出来,215V端只有110V,电阻发烫冒烟

网友:
显然滤波电阻往后有对地短路处。特别是电解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电压变低,电阻发烫冒烟,有声音出来

正常这个电阻也热。电压低不是电阻的问题,你量一下总电流看看正常吗。我手上有台宁波产的春风就是直接两个电阻串联的

网友:
估计后面电路有问题了,平时这个电阻也是热的,可以买2个5W的1K水泥电阻。大家也说先检查后面的电解再说,电子管除了6Z4,全部拔掉试验下

网友:
最后好用绕线电阻之类的大功率电阻。但是看楼主的帖子。不想是单纯的电阻损坏。别的地方肯定有对地接触了。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指点,我去查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C26与C27电解电容。

网友:
于版主正解.

楼主:
故障已排除,原因很气人,是猫眼管管座打火,引起电阻发烫,电压过低,拿掉猫眼管,后通电一下就看到问题的地方啦。谢谢各位指导

网友(2020-11-23):
RXQ 5W 2.2k线绕电阻,好像只有旧机器上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2.2k水泥电阻换后,发烫严重,电压下降到110V左右,不知如何下手

负载短路先修复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短路先修复了再说。

已经处理好了,谢谢

网友:
这种故障很危险,直热式的整流管还好一点,旁热式的就危险了如6Z4就非常容易烧毁整流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