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的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9-09-26):
从网上买了个收音机套件,中夏牌ZX2050B七管教学套件,装完后,发灵敏很低,非要手触到磁棒天线喇叭才有很大夹杂着电台的燥声,然后就测量各级的静态工作电流,如图
发现从A点到E点,除了B E电流偏大,A,C, D偏小,其中,A点如图给出的是14mA,但是实际只有7.8mA,用触碰法,小起子碰触VT5三级管9014的基级,有放大的电流声,说明功放部份正常,重点在VT2和VT3上,观察发现这两个管是共基级的电路,担任第一中放和第二中放,怀疑是电流太小引起的,试着调了下R4电阻,该电阻是82K的电阻,把该电阻最后降到几十欧后,甚至短接,D点电流0.2左右,C点为0.4左右,喇叭的燥音和电台声明显增强,感觉和正常差不多了,但这两点的电流还是不正常,试着把三级管,电容,电阻都拆下来检查了,都没有问题,现在不知怎么办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为什么发的图片不清楚呢?哪位朋友说一下

网友:
这里不见大神,你自己看看别人的图片,图片大小起码200KB以上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发的图片不清楚呢?哪位朋友说一下

图片被压缩太严重才几十K,你的等级可以上传295K的图,太清晰的有些难度,把图分成几部分吧。

网友A:
用手机拍的吗?无论哪种牌子的手机,拍出的照片都是很清楚的,是你手机相机设置的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手机拍的吗?无论哪种牌子的手机,拍出的照片都是很清楚的,是你手机相机设置的不对吧?

是压缩了,我的手机很清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压缩了,我的手机很清楚的

压缩的太大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2021-08-14):
不知道楼主最后解决问题了没有?我跟你一样的机子,各点测电流和你差不多,但是我这里完全没有声音,手按着线圈会有杂音。希望各位高手能帮忙看看。我传电路图上来。

网友:
周末人比较少么?希望各位都能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2024-05-04):
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检查也没发现什么问题,请问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