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M3886用双12V的变压器供电,音质影响大吗?

楼主(2019-09-27):
打算国庆期间装一台LM3886的功放玩玩,推动自制的5寸全频小音箱。

手上正好有100W 双12V输出的环牛,这个电压给LM3886供电有点偏低,功率输出小无所谓,小音箱功率也不大。

请教一下,LM3886在低电压下工作,音质影响大吗?

网友A:
倍压整流吧,只要电容夠大就没问题,反正已有大牛了。

网友:
可以试试,应该能响,音质不是很好,但是也可以听。

网友:
用双12V的变压器,整流后的应用电压+-14伏,没有问题,最低+-10伏,再低不工作了,这是大功率快,建议用4Ω喇叭。

网友:
电压偏低,动态范围小,失真会有些大

网友B:
理论上电压低,肯定输出功率不足。但3886给出的最低电压应该经过厂家的可行测试。
我试过正副12V变压器给lm1875、tda7293供电,可以负责的说,一般音量下,普通房间接*宝购置的普通mp3解码板放音没有问题。
至于动态范围小,失真大,小音量下个人没有感觉到。仅供参考。
如果你担心电压低,可以试着拆开变压器,拆去几圈或者几十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倍压整流吧,只要电容夠大就没问题,反正已有大牛了。

倍压整流感觉不靠谱呀,输出功率稍大就不行了。

我先用双12V试试,然后考虑买点漆包线来重新绕次级,改成双24V。

网友C:
     谈及音质未说功率,输出有效值电压峰值只要不超12/1.414基本不会消波失真,只能说是可能影响内部电路偏置电流电压大小,如果内部偏置恒流驱动满足条件就没有任何影响,这主要看厂方提供参数最低工作电压及失真度高低。
      供电电压高低就看你要求音量大小-输出功率大小了,时间聆听为主,计算为辅。如果功率不够提高电压倍压整流估计可行,5寸箱大不到哪去,单串接当然确实可能影响瞬态大电流输出。
     在这里我提供另一个方案---就是直接双12按单24V半波整流,为降低纹波需要加大滤波电容,变压器电流直供顶多也就几十瓦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谈及音质未说功率,输出有效值电压峰值只要不超12/1.414基本不会消波失真,只能说是可能影响内部电路 ...

半波整流电压会高点吗?看PDF,LM3886最低工作电压是正负10V。

网友:
引用 楼主:
半波整流电压会高点吗?看PDF,LM3886最低工作电压是正负10V。

半波整流电压,滤波电容足够大变压器容量大的话,对电源来说不至构成重载,整流后电压不到二倍至少也得1.5倍左右,不可能按半波整流理论计算平均值一半交流电压的,那只是滤波容量不大,负载较重的情况下而已,具体多高你可以试试看的,元件一点不多用只是滤波电容要大(万微法以上)音量放大不失真情况下测一把当然电压就知道了,同时音量大小是否适合也知道了。

补充内容 (2019-9-29 07:36):
测一把滤波电容两端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电压低,肯定输出功率不足。但3886给出的最低电压应该经过厂家的可行测试。
我试过正副12V变压器给l ...

拆了电压不更低吗?你不会说拆初级线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电压不更低吗?你不会说拆初级线圈吧。

打错了,谢谢您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