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发一个6J1优质胆前级制作及说明,欢迎指正!

楼主(2019-09-27):
     胆功放如果再配一台胆前级,则音色更是锦上添花,令人神住。制作胆前级出好声却下容易,在电路和元件选择、布局、焊接、调校和系统搭配等方面大有讲究。笔者也焊了不少前级,并选用了不少品牌型号的胆管,自认为用6J1制作的前级音质更出色。
    前级放大器主要功能是:将各种音源的微小信号放大到足够的电平;对音频信号进行频率均衡与补偿;匹配前后级阻抗;进行声道音量控制和甲衡控制等。一台好的胆前级放大器,能使整个音响活泼有力,层次分明,高低频平衡,动态范围大,音色温和甜美。

一、电路原理

    本机电路如图1所示,音频信号直达6J1栅极,将音量电位器并联安装,以避免电位器接触电阻和摩擦噪声串入6J1栅极。6J1接成阴极电流负反馈共阴放大电路,并接成三极管工作状态,其特性曲线接近45°倾斜排列,线性好,失真小,音色靓。屏极采用电容隔直耦合输出,利于稳定工作点和校声。

  要说明的是,本机不设阴极输出器,因为用阴极输出虽然能够减低输出内阻,增强电流驱动能力,改善音质,但这是一种掩饰,得不偿失,微弱信号和音频细节均被丢失.声音发蒙,层次不明,动态压缩,乐声缺乏活力,主要原因是阴栅电容较屏栅电容大,对地并联作阴极输出,音频信号中高频成分和音乐细节不同程度要入地,而屏栅电容对音频信号是串联.屏极输出时信号不被丢失,故_奉机不采用阴极输出,
而是通过适当增大6J1工作电流和栅偏压加以解决。
    电源部分采用6Z4全波整流,电感滤波,最大输出电流约70mA。

二、元件选择

    胆管6J1系五极管,高低频延伸宽,用作音频电压放大,搭配功放管6P1、6P14、6P6P、6P3P等,放音相当醇美,胆味浓郁,十分耐听。
    电阻一律选用2W绿色碳膜电阻,输出耦合电容采用CZ—T型或CJ10型纸介金属屏蔽电容,音量控制电位器采用步进电位器,并将上面的电阻拆除,用等值0.5~1W同规格绿色碳膜电阻替换。
    薄膜电容由于交流电阻大,对音频信号尤其是低频信号的传输阻抗大,发音干瘪,不宜使用。电源变压器功率为100VA,阻流圈规格为5H/60mA,电源变压器也可用六灯机电源变压器。

三、组装调试

    对两声道元件要配对,用含银量在3%以上的焊锡丝和镀银丝按照电路焊接,检查连接正确无误后,才可通电调试工作状态。
    图1是6J1接成三极管时的放大电路,在电源电压250V供电下,实测6J1屏极电压为90V,电流为2.6mA,阴极电压为2.6V。

图2是6J1混合偏压放大电路,其原理是在6J1阴极和电源输出端,加接了一只固定偏压供电电阻,这样阴极电流和固定偏压电流均通过阴极电阻,产生混合偏压,两者偏压值各取原值一半,6J1工作电流仍保持原值不变,阴极电阻阻值要根据管子情况调试,图中标出参考值。这种混合式栅偏压兼顾自给偏压和固定偏压的特点,优势互补,牢固锁定6J1工作状态,克服零点漂移,抗干扰性强,音质声底清静,声场不乱,十分从容,为充分发挥6J1性能奠定了基础。
    经过数月煲机,元器件性能趋于稳定后,再进行复调工作点,以防工作点漂移。

欢迎━(*`∀′*)ノ亻!批评指正!

网友A:
拿到一个电路,简单复核一下,就大概知道是否靠谱。
针对这个图来说,屏极电流2.6MA,屏极电阻两端的电压是多少?2.6X91=237V,直流高压经过这个电阻以后,加到6J1屏极的电压只剩下250-237=13V,再去掉阴极电位2.6V,实际管子只分得10V左右的电压,用脚趾头想想就知道有问题了。这样的图不分青红皂白就拿来做,能成功么?
既然原图有错,错在哪呢?根据阴极电阻1K,电流2.6V可以推断,既然屏流是2.6MA,那屏极电阻绝对不会是91K。按照曲线图重新作负载线推断,屏阻应该是51K。这样电路就合理多了。

下面回答楼主的另外一个问题: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区别就是阴极电阻不一样,导致的负反馈深度不一样,导致放大倍数明显不一样。音质或许有细微的区别,这要看楼主的耳朵的敏锐程度,这里无法细说。

那么第二图的阴极电阻比第一图的阴极电阻小了一倍,阴极电压何以仍然是2.6V呢,这就是依靠接在250V高压电源上的180K电阻强行给阴极电阻一个静态电流,这个电流与管子的屏流合伙把阴极电位给抬起来,满足2.6V栅负压的需要。这种做法往往是用来获得合适的栅负压,而又避免使用过大的阴极电阻。因为过大的阴极电阻会带来增益的下降,不符合预期时,人们又不得不给阴极电阻找个伴侣----阴极电容。这个电容对音质形成负面因素。

另外,加入180K的电阻,还有另外的功效,一是给直流高压提供一个关机后放电的途径,省掉了高压泄放电阻。二是将直流高压的微弱的交流成分加到阴极,介入放大,有时候会恰好跟栅极电路感应引入的交流噪声同相,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一些交流噪声。具体效果如何,可以在实际制作中对比感觉一下。

国内的这些报刊杂志甚至一些书籍,从90年代胆机回潮到他们不得不关门歇菜之前所刊登的胆机文章,有相当一大部分可以进行垃圾分类。也许一部分是作者的原因,一部分是编辑原因,但主要还是电子管机技术出现了断层和断代。相比之下,国内5-60年代之前的电子管类书籍可看,可惜略显陈旧,知识面也窄。当代日欧美文章刊物,则靠谱的多些。。

网友(2020-04-20):
很差劲的图,好多论述都是错的,照此图安装,肯定失败。纸介电容是除电解电容外,性能最差的电容器,损耗大,漏电大,高频响应不好。性能不如薄膜电容。

网友(2019-10-03):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有道理。
请教下老师,胆机滤波的第一级,就是整流过来的地方,滤波电容不能太大吗?450v220u合适 ...

小小前级,杀鸡用牛刀,变压器用100W,电容也大。重量轻小巧实用为前题。输入输出1M电阻可用50至100K.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改成双整流管整流,也需要改小吗?谢谢

楼上彗星老师已经说了,6J1屏流不足两毫安,用一个75mA的6X4已经是非常浪费的了,根本没必要用两个,如果是做功放,两个6X4的话滤波就可以加倍,比如47微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也有一个图纸,
楼主可以试试 :

这张图输出端对地接个100K的电阻,给输出电容一个充、放电的途径,会好一些。

网友C:
很可惜,原理图让坛标给遮挡了。

楼主:
挡住的是一个450v的10u电解电容,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可惜,原理图让坛标给遮挡了。

挡住的是一个450v的10u电解电容,上面+

网友D:
这个元器件不多,可以一试,回头我也找找零件搭一个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元器件不多,可以一试,回头我也找找零件搭一个试试看。

很期待您两种电路都试试,对比着说说音质,谢谢

网友E:
看着像电子报的水平

网友A:
主要原因是阴栅电容较屏栅电容大,对地并联作阴极输出,音频信号中高频成分和音乐...

这一段论述多见于近代的一些胆机“写手”的观点,略作分析就明白上述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极管在做屏极输出时,屏栅电容由于两端的信号反相,存在密勒效应,对高频信号影响更大。而做阴极输出时,栅阴两极由于两端的电压同相甚至大小都很接近,栅阴电容的影响就很小很小。

所以阴极输出器并不存在前述缺陷。在需要的场合可以大胆应用。

网友A:
原来楼主贴的是网上的文章,原文在此:
制作6J1优质胆前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19/05/30053769_528991450.shtml

网友:
      我也正在玩6J1前级也是三极管接法,用来直推各种集成功放。已经试验了Lm3886,SK3875,音色确实好听。原来已经放弃了的SK3875经6J1前级推音质,力度有了很大的提高。感觉比全胆的力度好很多。电源用的是双12V倍压整流。电压没楼主的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像电子报的水平

烟版眼真毒,确实是电子报曾经刊登过。
烟版能结合音色,具体分析下这两种电路的特点吗?有无改进?以及您倾向推荐的前级电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一段论述多见于近代的一些胆机“写手”的观点,略作分析就明白上述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三极管在做屏极 ...

您的意思是说,图2的电路更适合做功放的前级输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楼主贴的是网上的文章,原文在此:
制作6J1优质胆前级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119/05/30 ...

是的,烟版也看出来了,两种电路,作为新手不知道如何取舍,所以发出来供您这样的老鸟斧正并推荐

网友F:
说真的,手头上有其他6N1或者6N8P这类管,就没有必要搞6J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真的,手头上有其他6N1或者6N8P这类管,就没有必要搞6J1了

6J1有它的优点,屏压低做前级如果是推石机用小点的变压器电压低点也可以用。6N11屏压更低,但价格也高。所以选6J1的多些。

网友:
6J1这个管子,,,唉,还有10来个在吃灰,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电子管也在吃灰,现在使用的也就一台6N1 SRPP 6P3P单端。感觉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到一个电路,简单复核一下,就大概知道是否靠谱。
针对这个图来说,屏极电流2.6MA,屏极电阻两端的电压 ...

首先谢谢老师的指点。您说的几点91K电阻改成51k,以及加入180K的电阻的利弊,都记住了,受益匪浅,期待您有时间,方便的时候再次指点。

本意是手中有几个这样的6j1管子,想做个胆缓冲,加在tda7293或者lm1875标准线路的功放前面,冲淡下数码味,放大倍数要小,查阅了不少帖子,也未找到合适的电路,所以转帖了一个电子报曾经刊登过的,自以为经过专家审阅刊出的成熟电路,经过jupeter老师分析,实际也并非如此。

现在整个社会大多人心浮躁,无论什么东西,是香是臭,不问青红皂白,要么先喷为快,要么吃瓜群众,搞得老鸟都不愿多话。记得之前有个坛友说过,如果你是实践者,请拿出事实依据,如果你是理论者,请拿出计算依据。论坛的很多帖子都是有头无尾,让人一头雾水,无处选择。。。

如果都能像jupeter老师这样对待坛友,特别是菜鸟,热情、耐心而又以理服人,德艺双馨,那该多好呀。

有感而发,再次感谢jupeter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老师的指点。您说的几点91K电阻改成51k,以及加入180K的电阻的利弊,都记住了,受益匪浅,期待 ...

过奖了,还担心题外话过多引起楼主不快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奖了,还担心题外话过多引起楼主不快呢。

您热心指点,感谢还来不及呢

jupeter老师,我这里还有一个电路,一并发出来,请一并指教,并希望您根据我前面说的用途,推荐个合适的电路,先谢谢了

网友:
下图的180K电阻是干嘛用的?没画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热心指点,感谢还来不及呢

jupeter老师,我这里还有一个电路,一并发出来,请一并指教, ...

这张图和1楼的第一张图不是一样嘛。栅极电阻有点大了,建议1M改成100K。屏极电阻在47K-51K均可。带电源图,就这一张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您热心指点,感谢还来不及呢

jupeter老师,我这里还有一个电路,一并发出来,请一并指教, ...

电源部分,考虑整流管的寿命,第一级的滤波电容容量取小一点吧。

网友H:
嗯,6X4也就是6Z4,第一级用个22微法的差不多了,100微法整流管受不了

网友I:
输入部分的20k电阻和220k电位器的接法不太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张图和1楼的第一张图不是一样嘛。栅极电阻有点大了,建议1M改成100K。屏极电阻在47K-51K均可。带电源图 ...

谢谢您,按您说的改。
另外问下,调整放大倍数的电阻应该多少合适?比如倍数为0.8或者1

楼主:
引用 网友I:
输入部分的20k电阻和220k电位器的接法不太合理!

谢谢,您说怎么改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6X4也就是6Z4,第一级用个22微法的差不多了,100微法整流管受不了

如果改成双整流管整流,也需要改小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部分,考虑整流管的寿命,第一级的滤波电容容量取小一点吧。

如果增大电流,改成双整流管整流,也需要改小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增大电流,改成双整流管整流,也需要改小吗?谢谢

两只6J1的屏流用6Z4整流已经是富富有余了,没必要再加上一只整流管。减少电源纹波的方法不只是加大滤波电容,还可多级CRC、CLC或者是电子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