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学第一次画pcb,哈哈哈,高手们给他打个分!

楼主(2019-09-27):
我同学第一次画pcb,高手们给他打个分!

网友:
满分!还知道使用网络表!虽然有根线没连到位,估计还没有画完!这个集成电路是LM358?

网友A:
是单面吗, 铜薄 和文字应该不是同一面的. IC 1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单面吗, 铜薄 和文字应该不是同一面的. IC 1脚

都画成这样了!就不能给点鼓励的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画成这样了!就不能给点鼓励的话吗?

不能这样夸他,他会骄傲的,哈哈
乱七八糟不说,
还留着一截飞线呢,压根没连到焊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样夸他,他会骄傲的,哈哈
乱七八糟不说,
还留着一截飞线呢,压根没连到焊盘上

都没有输入输出端!还差这点?

网友:
那个电阻绕圈绕得很妖娆

网友:
C2一个焊盘还没有连接到 还有线太细了 走得太乱了

网友C:
100分的话,30吧,走线绕得一笔,怕不是楼主自己的作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0分的话,30吧,走线绕得一笔,怕不是楼主自己的作品

净说大实话

网友:
万事开头难

网友:
画的一般般,左下角长方形元件摆位不当,应旋转180度可以减少接线。

网友D:
赛车道的感觉。很有艺术范!

网友E:
猜想这个走线是全部采用lay6.0的“网络连线+自动布线生成的”。其实还是多采用手动布线为好。
如此简单的PCB图完全没必要在IC引脚之间穿线。
哈哈、评分60吧,算及格。加以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猜想这个走线是全部采用lay6.0的“网络连线+自动布线生成的”。其实还是多采用手动布线为好。
如此简单的P ...

AD画的,具体版本就不知道了

我给59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分的话,30吧,走线绕得一笔,怕不是楼主自己的作品

不是我的呀,没看标题吧兄弟。同学第一次画pcb

楼主:
引用 网友E:
猜想这个走线是全部采用lay6.0的“网络连线+自动布线生成的”。其实还是多采用手动布线为好。
如此简单的P ...

我同学看了后很欣慰,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同学看了后很欣慰,给了他很大的鼓励!!

欢迎新同学入坑。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爱好无线电的、喜欢动手的更少。只是学生玩这个要有节制,毕竟学业更重要。当然我说的是非电子学科的学生。

网友:
画PCB布局比布线更重要,我一般都是边画线边优化调整布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这样夸他,他会骄傲的,哈哈
乱七八糟不说,
还留着一截飞线呢,压根没连到焊盘上

飞线估计是误删的,网络连接还在,实线没啦

网友:
不错不错,比我强多了

网友:
贴片元件可以在top层布线,直插元件这么画就无法焊接了。

网友:
这样安排元件可能更好些

网友:
开始就是这样,慢慢学习就会进步的,花了十分钟稍稍修改了下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赛车道的感觉。很有艺术范!

幽默~~~~~~~~~~

网友:
要是自己做单面板,焊盘小了(估计是用软件里的焊盘参数),焊盘过小在焊接时翘出来,我都要改焊盘变大,至少2mm.

网友:
40分,1,自动布线的感觉,2,层搞错了,既然不是贴片搞到底层才是。3,线宽一样。4,器件丝印标识不完全整洁明了,5,布局不是最优。6,还存在飞线。

网友:
画电路板,一定得理解原理图,这样才能画好板,楼主还得练。
1.避免锐角
2.有的电容引线太长

楼主(2019-11-21):
坛友中,大师级别的好多啊。

网友:
R1应放在U1与C2中间,  R1的线路可ic中间垂下来,而不是在ic引脚绕来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