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样的电线焊胆机合适不?

楼主(2019-09-30):
在修理厂要了一套报废的汽车线路总成,拆了一下午,花花绿绿的很好看,想留着焊胆机用,汽车大都是低压电器,胆机有高压。不知合适不。
还有好多插头,看来也用不到,都剪断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上的用线是考虑过大流的,所以用在胆机上接线非常实用。

谢谢365171757友经验传授

网友B:
汽车线束,牛B,不亚于狗屁富龙,阻燃耐高温,天生就是做胆机料,一把线中就有软有硬,不愁做不出型来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一般绝缘是够的

网友D:
挺好的线,耐压肯定是够的,一般不用担心,不过多股线很软,走线不成型,这是个问题

网友:
低压线用于高压线美美的(因内铜线粗,过电流大)高压线用于低压大电流,必须谨慎。

网友E:
        胆机2、3百伏也不算很高的电压,一般导线应该没问题,这些拆机线只要没有过度氧化应该没问题。

网友F:
没问题的,耐压肯定没问题,汽车线还是耐高温阻燃线

网友G:
最好找合资车的,他们都不用国产线,日系本田的汽车用线就好的不得了

网友A:
汽车上的用线是考虑过大流的,所以用在胆机上接线非常实用。

网友H:
没问题,用起来。而且汽车线,有些地方,还相对耐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车线束,牛B,不亚于狗屁富龙,阻燃耐高温,天生就是做胆机料,一把线中就有软有硬,不愁做不出型来

是滴,有软有硬,就是没有镀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问题,用起来。而且汽车线,有些地方,还相对耐高温。

谢谢海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好找合资车的,他们都不用国产线,日系本田的汽车用线就好的不得了

真巧,这线正是本田车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反正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问题的,耐压肯定没问题,汽车线还是耐高温阻燃线

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胆机2、3百伏也不算很高的电压,一般导线应该没问题,这些拆机线只要没有过度氧化应该没问题。

没氧化,剥开铜线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好的线,耐压肯定是够的,一般不用担心,不过多股线很软,走线不成型,这是个问题

用在维修时替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多股软线可以用,搭棚不成形,不如10A单根裸铜线

有选择性维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没问题,一般绝缘是够的

谢谢了!

网友:
皮薄馅大很好用啊绝缘耐压一般400V以内没有问题载流量很大的尤其是做灯丝是首选

网友:
有这样的线太牛了

网友J:
这线用来做胆机简直是绝配。多种颜色用于分辨线路电压布局、很好!我只找到了一副摩托车的线束,小的可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线用来做胆机简直是绝配。多种颜色用于分辨线路电压布局、很好!我只找到了一副摩托车的线束,小的可怜。

汽修厂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汽修厂多了去了

是呀。没有干汽修的朋友、再多咱也拿不到。

网友K:
汽车大线,很多都是0.52的多股线,而且线皮很好,完全可以

网友:
这个电线质量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就是这个线有点的硬。不是特别的软。我拆过老款奔驰上的线。那个线软的很。现在的这个汽车上的线偏硬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滴,有软有硬,就是没有镀银线。

我有镀银线,要不咱俩换,你帮做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有镀银线,要不咱俩换,你帮做胆机

我这个水平可不行,有些胆机毛病自己都搞不定,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汽车大线,很多都是0.52的多股线,而且线皮很好,完全可以

我试了试,比一般线耐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