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笔记本外挂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9-09-30):
Fn+F3可以直接模式切换过去,单独配置详细参数进显示属性

网友:
你插的 vga 还是 hdmi?如果多年未用,hdmi 接口生锈需要反复插拔好多次把锈去掉才能接触正常……

插好后听系统声音应该会提示。按键切换屏显输出,看键盘,是 fn+f3 组合键没错,不过联想大部分机器都默认 fx 键是多功能键(bios 里设置),所以可能直接按 f3 就可以切换了。

另外这个按键依赖联想电源组件里面包含的驱动。所以需要安装联想电源管理(经常改名字,不记得了),没装的话去官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Fn+F3同时按下后外挂显示器没有反应,笔记本屏幕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那我也是不晓得了,我的机装了显示门驱动F组合键调出还要左右切换,联想的机子就不了解了,帮你顶一下好了

网友:
有的bios里有设置的

网友:
      老弟好,联想快捷键Fn+F3转换屏幕没错。你可能安装的是通用版Win操作系统,里面没有联想快捷键驱动程序,需要下载这个驱动,或者用联想安装盘解决。

网友:
我来告诉你,BIOS里面默认设置是只输出内屏LVDS的,你要进入系统后再外接显示器按组合键看有没有反应,不行的话直接把屏线拔掉开机就从外接显示器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的文章说拔掉显示屏排线会烧显卡,是这样吗?

不会,金属引脚别对外壳短路就行了用透明胶包一下,就算短路也是烧3.3V与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看的文章说拔掉显示屏排线会烧显卡,是这样吗?

当然 ,拆的时候记的先断电,拆掉电池

网友:
插上显示器,开机,默认显示器也会有显示的,如果没显示考虑是不是没起来或者没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