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子管机,放铁壳里的问题!

楼主(2019-09-30):
请教:准备制作交流电子管收音机(短波),(也就是把电子管收音机)放铁壳里,电源独立一个铁壳,收音功放部分一个铁壳,两部分用多芯插头连接。主要是模仿 军用电台的 模样。
请问:  1、铁壳会影响收音吗?  2、还用遵循 一点 “接地” 吗?  3、需要注意哪些地方?考虑哪些问题?
特此请教, 谢谢!

网友A:
铁壳金属体肯定是会影响线圈、改变频率的,关键是线圈不要太靠近金属体,以尽量减少金属体对线圈的影响,也就像中周那样,把线圈处于屏蔽罩的中间,减少屏蔽罩对线圈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壳肯定会影响接收,可以通过外接天线解决。一点接地的原则无论何时都必须遵守,和是否用铁壳没有任何关系 ...

谢谢,回复。天线是 要加上的。
铁壳 会影响线圈,改变频率吗?

网友:
铁壳好啊, 你看军机都是铁壳
准备好外接天线就行

网友C:
接收短波是必须要 外接天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短波是必须要 外接天线的。

谢谢回复!雄心勃勃,怕是要  虎头蛇尾啊!
方案都在优化中。

造型方案、电路方案、连接方案
布件方案  面板方案、等等。

网友D:
直接买个君用接收机不就得了。。。。

网友:
金属罩子是隔离屏蔽的功能,接收信号肯定是要外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个君用接收机不就得了。。。。

那就没意思啦,就是要自己制作,动动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壳金属体肯定是会影响线圈、改变频率的,关键是线圈不要太靠近金属体,以尽量减少金属体对线圈的影响,也 ...

谢谢,我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