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PS问题

楼主(2019-10-01):
市电接2接口,输出接1接口,再接上电瓶(低于10V),开机没反应。

请问下,我接对了吗?3接口是变压器接口。

谢谢!!

网友:
电瓶需要充电了

网友:
电瓶达不到电压怎么开机?

网友:
接上市电充几个小时电,再断开市电看看能否逆变输出。

楼主:
我用可调电源12V接进去也不开机

楼主:
最后换了个好电瓶接上,还是不开机,看做工还不错,也没有哪里维修过。

网友A:
1、市电
2、输出
我看到2接口附近有很多电阻应该是FB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市电
2、输出
我看到2接口附近有很多电阻应该是FB反馈

朋友,确定吗?拆开时输入插座的线比较短,只能接2,接1不够长。

现在继电器不会吸合。指示灯也不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确定吗?拆开时输入插座的线比较短,只能接2,接1不够长。

现在继电器不会吸合。指示灯也不亮。

如果原机线不够长那就应该不是了,后备UPS电池电压不够是开不了机的,先接12V电池再接上交流220,按开关就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