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余人遇欧姆龙开关电源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9-10-01):
电源芯片是FA5515的芯片刚换新的,管子是8N60F也是新换的,早期应该是有高压冲击造成负温度系数热敏电阻,压敏电阻,保险丝,等元件烧毁。目前摸索着修了三个可以正常输出。其实就是看的见坏的换了,看不见坏的凭感觉换下。电源芯片都是新换的。现在一个板子是通电就很大的滋滋声然后就炸管了,大个的电容,二极管检测了没问题。

网友:
你的感觉有不到的地方,再感觉!!!!!!!

楼主:
就一个普通的万用表很多不知道原理不知道怎么检测、就几个大的电容二极管会检测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有师傅可以告诉我该重点检查那一部分吗?

网友:
串联一个40W灯泡修,换元件到好为止。

网友:
先讲好,贴片元件我都不会修,贴片坏直接当废品。

楼主:
串40W不会炸管吗?

楼主:
有个方向就好。谢谢。

网友A:
继续找5515的原理图的关键噻。

网友A:
再有,5515的5脚到8N60的一个电阻是否良好(10Ω)?6脚的供电是否正常?7脚是否是5V?用数据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5515的5脚到8N60的一个电阻是否良好(10Ω)?6脚的供电是否正常?7脚是否是5V?用数据说话

嗯,谢谢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找5515的原理图的关键噻。

在网上没找到FA5515的引脚定义,不知道哪个是一脚哪个是2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5515的5脚到8N60的一个电阻是否良好(10Ω)?6脚的供电是否正常?7脚是否是5V?用数据说话

5脚到8N60是经过6RB在经过820和一个二极管并连的结构在到8N60。这中间还有一个822的电阻和8N60的S脚连接

网友:
滋滋声排除负载超负荷,检查一下电源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没找到FA5515的引脚定义,不知道哪个是一脚哪个是2脚

正常情况下正对着名称代码的左下为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