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策线性电源,能改大电流吗?

楼主(2019-10-01):
这款最大只能2A,还能改大电流吗?

网友:
单纯要改他的保护电流是可以的, 找到那个低阻值 高功率电阻 并联一个 相同的,保护电流就会双倍。

问题是,变压器和其它元件能否长时间输出比压定高的电流? 如果你是厂商, 你会吗?

网友:
会冒烟的。以及其他意想不到的声光效果。

网友:
一般双路电源可并串联,但这个电源好象没有并串联开关。

网友:
看变压器,功率不大啊 ,应该是不行了,。

网友:
变压器同意吗?整流二极管 、输出功率管同意吗?电流采样环节、表头等有无意见

网友:
这种电源我改过,就把那4个电位器改成10k,电压可以到50v,电流可以到2.6a

网友:
串并联不就行了

网友:
理论上当然能改。但是花大价钱,远远超出你这电源本身的价格,你还愿意改吗?

网友:
看上去是俩电源,应该可以改成并联输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