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求助--有谁知道这个文件

楼主(2019-10-02):
电脑配置为:技嘉B85-D3V主板(集成声卡显卡),I5-4590处理器,DDR3 1333 2G,
下载并且制作了最新版本的U深度PE优盘系统,准备重新装WIN7系统,

在不接硬盘的情况下,插入U深度优盘并且启动电脑先测试一下,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正常进入图一菜单中第三项里面
的操作界面,前几次测试都很正常,后来不知道为何,进入图一菜单中第三项里面的时候,读取U盘中途就蓝屏了,代
码如图二所示,第一行显示0x0000007E错误,第二行显示iastor.sys错误,按照网上的指引拔插键盘鼠标以及重新制作
U深度PE优盘系统,蓝屏故障依然存在,显示错误代码一样,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A:
为什么不接硬盘啊,那个提示好像让你检查硬盘。接好硬盘再试吧。

网友:
嘿嘿,新主板不支持03pe了!用win8pe吧。更新的部分主板甚至连win8的pe都不支持了(进入后看不到硬盘)。

网友B:
1:换个其他的PE优盘系统(或版本老一点的)。2:换个优盘。3:选图一菜单中第二项。4:都不行的话,就是主机硬件问题了(或CMOS设置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换个其他的PE优盘系统(或版本老一点的)。2:换个优盘。3:选图一菜单中第二项。4:都不行的话,就是主 ...

以上方法试过后,再拆内存条擦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接硬盘啊,那个提示好像让你检查硬盘。接好硬盘再试吧。

原先是不接硬盘都可以进去操作系统的,现在问题是接不接硬盘都进不去,在读取U盘过程中就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换个其他的PE优盘系统(或版本老一点的)。2:换个优盘。3:选图一菜单中第二项。4:都不行的话,就是主 ...

第二个选项进不去的,也是蓝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上方法试过后,再拆内存条擦擦

檫内存条没用,四条内存条分开单独测试,没有一条可以进去,都是在U盘读取中途出现那个蓝屏代码

网友C:
U盘重新制作PE系统

网友D:
别折腾了win7了,试试WIN10吧,先看看WIN10能不能进去。

网友:
四代主板已经不支持 xp 03 等老旧系统,pe 同理,没蓝屏时可能只是少数情况。

网友E:
下载的PE程序问题,从不同的网站下载PE会有好用的。

网友F:
下载个WPE  多好   这个是目前用过最干净的PE了   http://www.wepe.com.cn/about.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U盘重新制作PE系统

如果重新制作U深度PE的话,应该没用,已经试过两次了,还是蓝屏,现在试试别的PE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折腾了win7了,试试WIN10吧,先看看WIN10能不能进去。

WIN10系统太新,我怕太复杂,因为打算做电商,所以系统上觉得WIN7比较熟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载的PE程序问题,从不同的网站下载PE会有好用的。

现在但愿是PE有问题,再说这个深度PE是最新版本的了,现在只能下载其他种类的PE试试了,如果像楼上那位说的,有可能是硬件问题的话,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下载个WPE  多好   这个是目前用过最干净的PE了   http://www.wepe.com.cn/about.html

谢谢,这个工具箱不知道和深度PE有什么区别,我试试先,不知道里面的工具齐备不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但愿是PE有问题,再说这个深度PE是最新版本的了,现在只能下载其他种类的PE试试了,如果像楼上那位说 ...

硬件蓝屏一般内存条有问题,看来你的不像,因为以前机器是正常的,各单根内存与插槽交替插(排列组合)也蓝屏(试试,橡皮擦条后)。

网友G:
03pe不支持b75(不含)以上主板,win8 PE以上才可以,最初也遇到过此问题,换PE后正常,也是此主板+I5 4460加装独立显卡照装XP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蓝屏一般内存条有问题,看来你的不像,因为以前机器是正常的,各单根内存与插槽交替插(排列组合)也 ...

我有几条2G内存,单条分开并且更换插槽测试,效果都一样,到了那个地方就蓝屏,很奇怪,楼上几位说B85版不兼容2003PE版本,但问题是之前测试,什么都正常,能够正常进入2003PE里面的操作系统,是后来才出现蓝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03pe不支持b75(不含)以上主板,win8 PE以上才可以,最初也遇到过此问题,换PE后正常,也是此主板+I5 4460 ...

WIN8 PE都好像不行,出现以下这个画面,不知道是什么回事,主要是英文一知半解,不敢乱按怕出错,帮忙看看是什么回事

网友G:
windows启动失败,可能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硬件或软件改变,修复问题方法如下:
1、插入windows安装盘,重启计算机。
2、选择你对应的语言设置,点击“下一步”。
3、点击“修复计算机”
如果没有安装盘,请联系系统管理员或计算机厂家。

...............
信息:当前系统无法加载,原因为系统注册表文件丢失或控制参数错误。

注意此主板必须用新版08 pe第一项适用于(新机子)的安装,不行的话,重新下载制作老毛桃的PE(Win8 pe新机器)的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windows启动失败,可能原因是最近发生的硬件或软件改变,修复问题方法如下:
1、插入windows安装盘,重启 ...

哦,好麻烦,确实没有WIN安装盘,毕竟大家都是从网上下载的系统,或多或少都是盗版的或者是GHOST的,再说,安装盘目前好像电脑城很少有盗版的卖,我昨晚又重新下载了一个大白菜的PE试试,启动WIN8 PE的情况和U深度的一模一样,如下图所示,另外我看过楼上那位指引的纯净微WIN PE工具箱,进去看过好像要收费的就不考虑了,你说的老毛桃的PE有没有(不包括2003PE那些的)独立出来的Win8 pe版本下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有几条2G内存,单条分开并且更换插槽测试,效果都一样,到了那个地方就蓝屏,很奇怪,楼上几位说B85版 ...

你挂上硬盘,下载一个硬盘PE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挂上硬盘,下载一个硬盘PE再试试。

哦,这个倒没试过,硬盘需要无数据无分区的空硬盘吗?还是直接把准备装系统的硬盘插上去?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这个倒没试过,硬盘需要无数据无分区的空硬盘吗?还是直接把准备装系统的硬盘插上去?

直接把准备装系统的硬盘插上去。用它具体重装系统的方法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准备装系统的硬盘插上去。用它具体重装系统的方法百度一下。

不用光驱硬盘PE装系统详细图文教程。
http://www.docin.com/p-559185618.html

http://www.winwin7.com/soft/xtgj-1990.html

网友:
四代intel的主板可以正常安装win7的,初中的时候课余时间多,测试过四代的主板windows vista、7、8.1都能装,xp和2003的话只要把bios的设置改一改也能安装,只是显卡驱动驱动不了。下载一个msdn版的纯净win7镜像,然后用ultraiso烧录进u盘启动,连pe都不用也可以装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好麻烦,确实没有WIN安装盘,毕竟大家都是从网上下载的系统,或多或少都是盗版的或者是GHOST的,再说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个倒没试过,硬盘需要无数据无分区的空硬盘吗?还是直接把准备装系统的硬盘插上去?

硬盘必须存在主分区且已激活的作为系统Ghost镜像目标盘用于克隆安装windows系统,格式化与否无所谓,但必须是激活的主分区否则无法引导启动,只有整个磁盘备份文件进行磁盘镜像克隆恢复时才没必要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