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24v10a的开关电源能改到最高多少伏?

楼主(2019-10-02):
如题,衡孚电源,自身微调可以20-28v,输出电容是35v,因为想给另一个可调电源供电,这个最高可以改到多少v,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我改了一个可调至62V,需改动变压器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一个可调至62V,需改动变压器绕组

您好,就是次级绕组如果是双线并绕就改成单线串联?换一下输出电容就行?有没有改装教程给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搜索494开关电源等在坛子里有很多改成功的案例,例如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4

网友:
如果原来电源是宽电压设计的就能改到50V,不用动变压器,但电流要要减半,低压时的效率相当低,使用时要注意过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