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维修咨询

楼主(2019-10-02):
九阳jyc-21gs02电磁炉,故障现象:通电没反应

已检查保险,igbt,整流桥没坏
猜测开关电源部分问题,检查限流电阻没坏,二极管没坏,电源管理芯片已更换
还是不开机

没有假负载,没敢在线测5v 18v ,听说在线测有干扰容易炸管

请教下一步?

网友A:
我修这么多电磁炉就是直接测5V18V也没见炸管的。修电磁炉最应该注意的到是别电到自己。有隔离变压器就简单多了。测5V在78L05那,测18V在风扇那儿。

网友A:
看样子开关电源没工作,查取样电阻,要不拔了插销测400V电解电容电压,有电压就是电源没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开关电源没工作,查取样电阻,要不拔了插销测400V电解电容电压,有电压就是电源没工作。

电阻没问题。现在有个问题,手头没有灯泡假负载,怎么带电测,才不会炸管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阻没问题。现在有个问题,手头没有灯泡假负载,怎么带电测,才不会炸管呢

在线测5V18V炸不了功率管,放心吧!你看看付电源用什么芯片的,有的有一个2M的电阻,可能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修这么多电磁炉就是直接测5V18V也没见炸管的。修电磁炉最应该注意的到是别电到自己。有隔离变压器就简单 ...

看网上说先不上线盘,测5 18比较安全,不会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5V18V炸不了功率管,放心吧!你看看付电源用什么芯片的,有的有一个2M的电阻,可能开路了!

多谢,我先测测5  18,网上说拆掉线盘,免得炸管

网友C:
测启动电阻是否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5V18V炸不了功率管,放心吧!你看看付电源用什么芯片的,有的有一个2M的电阻,可能开路了!

r501  rhx2m  1/2w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启动电阻是否开路!

rhx2m  1/2w开路
引起开路原因是啥,是否其他元件也跟着坏?
谢谢

网友:
   不会烧的,放心测!量小电源部分400V滤波电容电压是否正常(如果这里正常又没有18V和5V输出就是小电源部分坏了,常见有启动电阻坏和变压器锈坏等)。18V和5V输出是否正常(如果这里正常多数是MCU坏了,报废)。如果确定小电源部分坏自己又不会修可以直接买个电磁炉用的小电源代换上去也可修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rhx2m  1/2w开路
引起开路原因是啥,是否其他元件也跟着坏?
谢谢

引起高阻值电阻开路的最主要原因是厂家为增加故障几率减少机器寿命节省成本电阻功率取值过小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起高阻值电阻开路的最主要原因是厂家为增加故障几率减少机器寿命节省成本电阻功率取值过小导致

已修好,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