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6P的耦合电容数值合适吗

楼主(2019-10-02):
此图中的耦合电容0.047 uf数值合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各种电容听感主观性很强  一般您用啥类型的耦合电容比较多呢?

0.1 , 0.22 ,0.47 ,0.68  ,大概就这四种耐压高的无极电容即可,比如400伏以上的薄膜,涤纶,有些铁壳的老纸介也凑合,但是上电一定要测容量和漏电,至于高频用的瓷片和云母电容,不推荐

(提一下进口古董电容,这玩意是个坑,交智商税的,大多数是又贵又难用的,唯一优点就是外皮很好看,当然我也喜欢,比较靠谱的说两个,都是德国货,就是威马(一般俗称喂马)和ERO,经常用,拆机的比较多,可以买一堆回来自己测试挑选)

网友:
配合470K栅极电阻,足够。

网友:
一般情况下足够了,如果变压器和音箱的低频响应好的话,可以用到0.1微法。

网友:
收音机:耦合电容C的計算:按上述要求确定Rc2后,C即可由f1确定,即C≈1/(2πf1*Rc2)式中f1主要是受輸出变压器的限制。在前级放大器里,适当地选用C值,一般为0.01一0.047微法,即能使放大器的通带够寬。
单端放大器主要是受輸出变压器的限制。一般0.047—0.22μ,具体可以通过个人听感,待装机完成后调整确定。

网友A:
问题不大,要是想用大些也可以,比如0.1,0.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要是想用大些也可以,比如0.1,0.22

嗯  各种电容听感主观性很强  一般您用啥类型的耦合电容比较多呢?

网友:
耦合电容的取值与最低频率f及次级栅极电阻Rg数值有关,简易计算公式为C(微法)≥159~318/f·Rg
159为-3db值,318为-1db值,f单位赫兹,Rg单位K欧姆。设f为20Hz,Rg470,衰减量为1db,C≥318/20x470=0.034微法,取0.1微法足够。我喜欢用耐压630V的CBB电容或者拆机的WIMA电容。

楼主:
感谢大师们的指导!

网友:
我使用拆机的安规电容,感觉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