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太湖—631型》电子管收音机电路图

楼主(2019-10-02):
本人无线电爱好者,学艺不精,正在修理该型号收音机,没有电路图,困难重重,望各位老师、各位师傅、各位网友不啬赐教!

网友A:
根据管子的型号,找类似的电路图,吃透精神,对比异同。理解了就好办,收音机就那些路数,不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管子的型号,找类似的电路图,吃透精神,对比异同。理解了就好办,收音机就那些路数,不复杂的。

谢谢您的指导!现在管子的型号基本清楚了,低频部分没有问题,问题应当在中放以前。

楼主:
十分感谢您!有了这张图,我就有信心了。

楼主:
不愧是版主,赞一个!

楼主:
发现了一个问题,上述电路图电压放大管型号是6G2,而太湖631型同一个位置使用的管子型号是6N2(管座边上有标志)。就是说上述电路图与631型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发现了一个问题,上述电路图电压放大管型号是6G2,而太湖631型同一个位置使用的管子型号是6N2(管座边上有 ...

无锡和常州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仿制的熊猫牌,机芯几乎完全一样,可以参考熊猫601系列的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了一个问题,上述电路图电压放大管型号是6G2,而太湖631型同一个位置使用的管子型号是6N2(管座边上有 ...

网友C:
修理电子管收音机要学会灵活变通。6N2的一个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不就和6G2半斤八两了?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图纸,已经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理电子管收音机要学会灵活变通。6N2的一个三极管接成二极管不就和6G2半斤八两了?

谢谢师父指点,如有需要,再变通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锡和常州的电子管收音机都是仿制的熊猫牌,机芯几乎完全一样,可以参考熊猫601系列的电路图

谢谢师父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