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30伏5安可调电源,不知怎么不能恒压

楼主(2019-10-02):
最近想折腾个可调电源,先是在某宝上买的0-30伏,3安套件,十几块钱,回来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输出不能短路,不然就烧功率管前面的推动管。它不烧后面功率管,只烧推动管,郁闷!
感觉不完美,就按照小尚弟电源电路图做了个可调恒流恒压电源,电路板某宝上买的,安装后感觉能调压,但接负载有压降,有压降  ,有压降,好像不能恒压。恒流没有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还是就这样??
下面是接负载电压电流图片,红色电压,蓝色电流,负载用的一段3欧姆左右的电热丝!

补充内容 (2019-10-13 21:41):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做好之后我就拿来实验,电流表后面的反接二极管和50伏100uf电容没接上,接上之后就好了。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电容让我苦恼了一个多星期!!

网友:
如果电源内部输出线的截面能满足最大额定输出电流的话,要改善内部线路的线压降问题:可以将电压采样线(正负两端)改接到输出接线柱的两端即可。而外部负载接线,可以根据负载电流大小选择合适截面的线缆,当然若直接使用满足额定最大电流(一般至少压降不大于0.1V)的线缆也可以的。

网友A:
既恒流又要求恒压电源恐怕不存在。

楼主:
电路图参考这个

网友B:
输出线路压降!

以图片上的数据计算,反馈环外到测量点之间的线路电阻大概0.3欧姆,大电流输出时此电阻上的压降造成测量点电压跌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恒流又要求恒压电源恐怕不存在。

工作的时候是处在两个状态,要么是恒流 要么恒压!现在是把恒流开到最大,在恒压状态下压降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线路压降!

以图片上的数据计算,反馈环外到测量点之间的线路电阻大概0.3欧姆,大电流输出时此电 ...

后面功率管不是直接安装在电路板上的,我是用六根大约15厘米导线,线径估计每根1.5平方毫米,每个功率管三根,引到散热器上,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办法解决没?

网友:
变压器小了引起的。

网友C:
黑武士电源板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功率管不是直接安装在电路板上的,我是用六根大约15厘米导线,线径估计每根1.5平方毫米,每个功率管 ...

线径已经足够了,先把反馈点和测量点的“选址”解决了,如果电压还有跌落,再查是不是有其他问题。

整个电路如果以负输出为地,则所有接地点以负输出接线柱为总接地点,信号线与大电流线路分别走线。电压表测量线接正负接线柱,反馈点选在正接线柱上。

整个电路如果以正输出为地,则所有接地点以正输出接线柱为总接地点并分别走线。电压表测量线接正负接线柱,反馈点选在负接线柱上。

总之是处于反馈环内的线路压降才能得到“补偿”,环外的线路压降不在调整范围内,这部线路分压降会引起负载上电压跌落。电压表的测量点接反馈点上测量的才是稳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接其他点显示会有误差。

网友:
输出大电流时,电压下降多,是电源负载能力差。
整个电路设计是否合理。从源头变压器输出功率开始查…………

网友:
如果恒流正常,电压正常调节,可以看看电压表的接线位置和线径都会影响电压表指示,还有358的供电电压,基准的电压变化,都会影响电压稳定的精度,可以把图中画圈的线断开然后单独用线接到需要检测电压的地方,比如输出端子上

网友:
大电流时变压器的容量要足够,辅助电源的电压和辅助稳压电源的值要匹配好,否则辅助稳压电源的稳定性就不够。

网友:
满载时调整管的压差不能太小。

楼主:
折腾一晚上,最后怀疑新买的lm358有问题,找个旧电磁炉板拆个旧hk358,安装上发现压降没那么大,5伏在相同负载下 1.7安这次下降0.15伏,上次是下降0.5伏,12伏4.5安下降0.5伏,上次是1.5伏,相同负载下换了上旧hk358电流变大了点,新的是lm358p买的时候说是全新原装德洲,旧的的hk358m. 是不是我买到假货了?虽然旧的也有压降可比买的那个新的小很多。!还是lm358和hk358不一样?网上查没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武士电源板不错

黑武士好像是开关电源,不是线性的

网友:
又恒流又要求恒压电源有吗???

网友:
电流不超调整设定值,就应该恒压,否则问题机!

网友:
一直想学着做一个,没时间只能看新年放假了,准备用洞洞板,先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