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屏出现雪花

楼主(2019-10-02):
不算特别严重,还能看得清内容。
画面显示绿色的时候,雪花特别多,显示其他色的时候少一些。
整个屏幕有些闪动。
是清理液晶和背光之间的霉点之后出现的问题,原本没有。
换过连接线,无效,不插信号也会有雪花,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很奇怪,显示某些颜色就特别多雪花,有些颜色完全没有雪花。

网友:
断电拆开后盖,将插排线拔下清理干净再插上看看,也许它接触不良了。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对地接触不良造成的,如果不是线的问题,就是清理的时候把信号接收插座搞开焊了(或者是机内插排的地线松动了)哪个地方弄开焊了,接触不良也会产生雪花干扰信号(轻微打火会有干扰,可以听见微弱的滋滋声)

网友:
视频电路里面几片闪存, 其中一片坏. 换了就行.

网友:
1屏线接触不良或者屏线坐开焊造成的
2逻辑版坏
3暂存器有问题也会造成这个故障
一般都是第一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