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3842的问题

楼主(2019-10-03):
前段时间在咸鱼上收了几个卖家说坏掉的5V 200w电源,拿回来试了一下发现大部分都是好的,负载还没试,5V输出没问题.
但是在分析电路的时候遇到了问题,这个电源的IC是磨字的,但是经过分析应该是UC3842,但是有一个问题,我查看UC3842的datesheet,4脚应该是RC震荡频率输入的,应该是一个5K-10K的电阻接8号脚(参考电源5v),一个电容接地,组成一个RC震荡电路,但是这个电路里这个脚只有一个43K的电阻接地,我反复确认过,没有别的元件.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UC3842的震荡频率是怎么确定的,或者是我的判断错了,这个IC不是UC3842.

原理图画的很糟糕,请大家见谅

网友:
38系列开关电源驱动芯片不止3842一种,虽然它们引脚一致但性能有差异查一下其它38系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