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5~3k,1W的输出变压器

楼主(2019-10-04):
网上最小的3W左右,不知道哪儿有更小功率的卖?

网友A:
你可以买220V:12V (8欧)的1W电源变压器也可以从旧的小电器上拆,功率小可以不留气隙,也可以改制有气隙。其实3W的比1W的更好,以大代小只是一个体积略大而已。

网友:
买对3w的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买220V:12V (8欧)的1W电源变压器也可以从旧的小电器上拆,功率小可以不留气隙,也可以改制有气隙。 ...

谢谢于版!已经买了两个3W的,就是觉得体积太大了。打算做BB管的调频,6p25b或6p31b做输出的,220:12的电源变压器能直接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已经买了两个3W的,就是觉得体积太大了。打算做BB管的调频,6p25b或6p31b做输出的,220:12的电 ...

早期的诺基亚电源适配器就很适合你用。主意:要找标称5.9VA的、里面是0.35片子;标称4.8VA的里面是0.5厚的片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已经买了两个3W的,就是觉得体积太大了。打算做BB管的调频,6p25b或6p31b做输出的,220:12的电 ...

因为屏流不大,不会磁饱和,可以直接代换的,当然你可以拆下钢片再重新順插一遍更好。

网友:
能找到激光老师推荐早期挪机亚的充电器作小功率输出牛就更好!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现在能买到最小的输出变压器是48片叠厚20的,差不多鸭蛋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