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这个电容

楼主(2019-10-04):
如果没有测试,整个电路的带宽和增益都是问题。所以上机前对元件的测试是不可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道版。您的意思是对整个电路的带宽和增益进行测试吗?

不是 这个意思,是对元件进行测试,不要简单地看元件的标签,这个电容如果用在电子管音频放大器上,只是隔离电容不是 耦合电容前后级的信号没有传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  谢谢您科普。

耦合电容的大小与输入阻抗和工作频率有关。一般是0.001-10μF之间。这是音频放大器的范围,

网友:
老弟,这个电容不错  容量误差<-0.1,损耗因素2/10000接近于零,品质不错看来不是山寨的。

网友:
威马还是其它电容,内部尺寸定型(面积)一般容量误差很小(新)。二三个多个,只管用就是了。

网友:
不是山寨。威马利润低,没听说谁 山寨这玩意。

要是 “杜兰”,一个两千,就得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版说的极是,如果是天价保险丝也得注意了。

难道兄台对 天价保险丝感兴趣???

网友B:
国产的CBB21、22电容的D值也是这个水平,MKP10在威马系列中算好的,有些红威马实测真不如1毛钱一个的国产CB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的CBB21、22电容的D值也是这个水平,MKP10在威马系列中算好的,有些红威马实测真不如1毛钱一个的国产CB ...

兄弟这话得补充,我找ut61表积分电容就买过好几个牌子的国产CBB224,贵的1块多,便宜的1毛多,贵的不一定最好,便宜也不是最差,用玩具许xxLCR测得好坏差10倍不止!还有630V不一定比400V损耗小,我交学费学来的。

网友:
的确元件的测试很重要,因为国产的东西质量参差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