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变压器 和输出牛的经验数据的请教。

楼主(2019-10-04):
原理很简单,漆包线按外直径是正方形来计算,加上绝缘材料的厚度别忘了框架,绕两次就有经验了。告诉你个经验,有个老哥绕完了装不进去,差那么一点,急得要跳河这一个半个毫米的尺寸就跳河?两块木板一垫,台钳上一夹,OK。有QZ线就不用QA线,不差那一点点厚度,可绝缘强得多了,论尺寸绕的工艺比这些小因素影响大得多了。

网友:
不要按铁芯窗口算,按骨架空间算,留百分之五六空间算用线合适。另:一个大大小小变压器按导磁率用线算,别误听内阻越小越好,用线越大越好之说。各管屏流不同用线不同才对。

网友:
输出牛:
1.次级铜阻要力争小一点;2.次级铜窗口率等于或略小于初级铜窗口率;3.次级必须密绕且次级绕组宽度要比初级的要略窄一点点;4.每一组次级低电位层(0欧层)靠外,并绕当然强过单粗线;5.并出的次级强过串出的次级;6.次级与初级的垫厚很关键,决定了输出牛成败的主要因素。

此时,以上1与2的矛盾要你自己调和;6决定了你想总铜窗口率达到40%那是痴人做梦,35%也天方夜谭。呵呵,祝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经验最多多少?我准备初级的匝数除以次级的匝数  然后按匝数比分层分段夹绕。初次级间垫层用两层杜邦 ...

这个管子的输出牛,我没做过,没有经验数据,两层杜邦可能不行

网友:
铜漆包线就是紫铜做的,莫非还是黄铜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版主的认知;
白居不易
这种说法没有依据。在设计变压器时最后一项是验算占空比,框架厚+各绕组厚度 ...

框架厚+各绕组厚度(漆包线直径X层数+绝缘纸厚度)

再乘以鼓包系数比较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框架厚+各绕组厚度(漆包线直径X层数+绝缘纸厚度)

再乘以鼓包系数比较保险

我基本上就是这样计算的。在绕制的时候要注意整形,及时测量绕组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框架厚+各绕组厚度(漆包线直径X层数+绝缘纸厚度)

再乘以鼓包系数比较保险

太实际了。许多绕后装不下没这经验。

网友:
做这样大的铁芯,看来要做分体机才行。133、114的铁芯做变压器是挺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理很简单,漆包线按外直径是正方形来计算,加上绝缘材料的厚度别忘了框架,绕两次就有经验了。告诉你个经 ...

还有一点小体会;每绕一层,用宽口钳和小木板轻夹几下,即使绕好总成后仍鼓起,亦只轻夹一下即可,对减少夹线时或会伤

着漆包线,绝对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