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500型万用表奇怪故障

楼主(2019-10-04):
前几天朋友送来一个遵义500表,试了一下交流档可以测量有阻尼,直流电压档可以测量但没有阻尼,指针要摆很长时间才能停,电阻档X1档不能调零,对照电路图用万用表量了一下发现R5这个线绕电阻阻值偏大达到15K,拆下换了个2.25K的电阻试了一下电压档都低很多,现在我就纳闷了用原来的老电阻测量电压正常但没有阻尼,用新换的电阻有阻尼了但测量偏低,表头上的电位器已经没法再调了,表内其它地方也都量过也没有烧件的地方,查了好几个时期的电路图R5这个线绕电阻也对,为什么我手里这个表换了就不正常了,请懂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网友:
测下表头灵敏度   看是否失磁了。

网友A:
是不是电解电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解电容坏了

换过一个还是不行

网友B:
检修500型万用表,首先要测50uA档准不准,此档调准以后才能进行其它维修。

网友C:
先测一下表头的满偏,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网友C:
朋友朋友,把你的第二张图,也就是原件布置图照全了再发一下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修500型万用表,首先要测50uA档准不准,此档调准以后才能进行其它维修。

改天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表头的满偏,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朋友,把你的第二张图,也就是原件布置图照全了再发一下好吗

这个元件布置图书上标着是500F的我看了一下和500的差不多

网友(2019-11-20):
应该是失磁了

网友(2020-12-30):
表头灵敏度不行了(失磁)

网友(2024-07-02):
好漂亮的大绿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测一下表头的满偏,如果符合要求的话,其他的都不是问题。

那可不一定!有的表满偏符合要求了,1/4,1/2,3/4不一定满足线性要求,我就遇到过。。 。。。。。。。。

网友:
表头失磁,估计灵敏度至46μA以下。R5为分流电阻应为2.25K,怎么会增大到15K,怀疑换过。不过表头严重失磁还是很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