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PCB板是啥机子上的,谢谢!

楼主(2019-10-04):
收到一块国产电子管收音机的PCB板,想修好它,哪位知道这哥板子是啥机子上的,顺便求电路图,谢谢!

网友:
    Shengle(声乐)631型5灯印刷电路交流电子管收音机,国营虹光电子管厂81年生产。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是位于甘肃兰州平凉市的“三线”军工企业,主要产品是电真空器件,该厂始建于1965年6月,1968年12月验收投产;2005年9月实施改制重组,成立甘肃虹光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与军队裁员、军备减持相关联,军工企业一度进人了萧条期,在“军转民”求生存的浪潮中,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了(声乐牌)电子管收音机,也是最后一批电子管收音机。该机设计采用许多技术措施并下了重本,如采用印刷电路结构,电阻用金属膜(所谓“大红袍”),为提高音质功放管用6P14,输出变压器采用19×30mm的大铁心分层间绕,迷宫式音箱,高低音分别音调控制等一系列原先在高级别收音机才采用的设计和技术工艺都在该机体现,故放音性能优异。该机还有有一种变形——加了一个磁带机芯成收录机的,估计是厂家想和晶体管收录机竞争。

    可惜生不逢时,在晶体管集成电路机器(收音机和收录机)的冲击下,还没有能打开市场就消亡了。

网友:
班子在你的手上,花二个小时就把图画出来了,你好好拍几个照片,调整好对应关系在电脑上看就是了。

楼主:
最后查不到只能这么办

网友:
搭棚  一目了然,PCB板   要翻来复去费神看!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你应该没问题!

网友:
似乎是扩音机收音板。

网友:
国营虹光电子管厂生产的(声乐牌631)电子管收音机.

网友A:
由于板上没有高频线圈和波段开关,不带可变电容,不带电位器(三个——音量和高低音调节),也没有输出变。缺件太多修复难度大,而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板上没有高频线圈和波段开关,不带可变电容,不带电位器(三个——音量和高低音调节),也没有输出变。 ...

谢谢您,我只想让他出声,搞中波就行了,麻烦问一下,有电路图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只想让他出声,搞中波就行了,麻烦问一下,有电路图吗?

没有啊!

网友:
放着看吧,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