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3型3d打印机打印X轴驱动输出偏移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04):
前期发帖,打印时往右偏移,调电流,更换电机,调整硬件机械都无果
有坛友提议把X Y轴驱动线调换测试是否改变偏移(用Y轴电机当X轴运行,X轴电机当Y轴运行)

经测试 ~~~~偏移改变了
以前是X轴 左右偏移
现在X轴电机线插Y轴驱动~Y轴电机线插X轴驱动 是前后偏移啦

这应该说明硬件机械是没问题了,是X轴驱动电路问题
这种情况一般是————造成?

4988驱动换过,没效果

难道要换2560 主板?

或者是固件“marlin”,我装的1.1.8和1.0.6 版本都没有效果

切片用的 Cura切片软件   slic3r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