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什么牌子的机芯

楼主(2019-10-04):
朋友给了个破烂,看着电阻还不错,不知是啥牌子的,也无图纸,无电牛。有输出牛,师傅们帮看下

网友:
6G2检波推6P1才是绝配

网友:
就空气连和中周用处大点,牛都没有了,嗨……

网友:
美多673-1-1。生不逢时的“处理品”。

网友:
见多识广。高人!

楼主:
输出牛在呢没电源牛,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我看中铁底盘,零件全部拆除,重新电镀,装机-----------裸着听也不错

楼主:
师傅们有电路图没?

网友:
既然外壳都没了,就不必按照原电路了。

楼主:
只是想知道这个电源变压器电参数,我还有一个红灯机芯是好的,如果高压一样就代换一下,听下这个处理品的声音,另外这个处理品低放部分,是一个七角管子推动,和大部分用6n2推不一样

网友:
小七脚电子管是检波双二极管6H2。6N2在音量电位器旁边。有屏蔽罩。

楼主:
谢谢您,明白了,

楼主:
6n2和6p1是老搭档啊

网友:
有个铁底台,就可以玩了,线圈和中周不少

网友:
如果是小七脚管推动,可能是6G2双二级三级复合管,三级部分做音频电压放大,二级部分做检波。

网友:
砸了吧,没有用了。。。。。。。。。。。。。。。。

楼主:
朋友送的没用也不能砸啊,老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