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r150扩音机 音量关小以后 交流声有点太明显 怎样改进

楼主(2019-10-05):
求教   r150扩音机   音量关小以后   交流声有点太明显  怎样改进

网友:
检查高低压部分的滤波电解电容。

网友A:
除滤波电容外是不是还应检查灯丝接地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滤波电容外是不是还应检查灯丝接地情况

工厂批量生产的产品一般不存在这个问题,但不排除前级管(G2、G36N2右半部分)阴极灯丝漏电产生的交流声。

楼主:
我把收音板拆下   还是有交流声    难道滤波有问题

楼主:
还是灯丝有接地不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收音板拆下   还是有交流声    难道滤波有问题

把收音板拆下   还是有交流声    可以肯定是滤波有问题。

楼主:
谢谢坛友们  晚上查查看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