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老指针万用表DY-1求助高手!!

楼主(2019-10-05):
手头有块老指针万用表DY-1,外观还不错,功能基本正常,就是电感档位不好用,可以调零,但测电感不准要么指针不动,要么就一直打到底,调零也不行,本人菜鸟,不会维修,求助论坛高人有偿维修,万分感谢!!
联系扣扣:1281695069
邮箱:xkhcyxrs@163.com

网友(2019-11-14):
按键开关出故障的可能性很大。可以反复按动测量L的相关开关若干次,看看有没有状态不一样或好转的可能,如果有则判断是开关的问题,如果故障现象始终不变,就只好判断是内部元件损坏了。
这种简易仪表一般结构脆弱,按动开关有可能连带内部接线及器件的状态发生变化,所以应该注意区别。

网友A(2019-10-05):
这指针式的电桥,还头一回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指针式的电桥,还头一回看到

这表还是真不错的,就是使用比较麻烦
想修好了也是个好物件

网友:
便宜些收了

楼主:
楼上开个价,就割爱了

网友:
有个一样的。我把里面的电解电容换一遍就好了。后来有开关接触不良喷点除锈剂也好了。里面太复杂别乱动

网友(2019-11-04):
电容,电感测试电路找不到有关资料,不敢乱动。

网友:
电阻,灰尘,锈,各方面排除一下

网友(2019-12-15):
这个表在那个年代算最先进了

网友:
有本书叫:第三套家电维修技术精华丛书中一本。其文章为厂家技术员所写祝你找到,修理成功。

网友:
就是这个型号的表使我认识到一个简单的可靠的万用表有多重要。另外记得这个表的电感档是阻抗测试原理,不是电桥。

网友:
         只要动圈还好就有希望。

网友:
成色真是不错。

表头不坏 基本就没有修不好的毛病, 大不了拆了抄板打磨。

网友(2020-01-24):
是否可以参考?

网友:
顺序有点乱,自己看吧

网友(2024-09-30):
模拟了下这个表的原理,关键部分就是这个单稳态电路,电容C1决定了R5通过电流的长短。如果测量电容,那么固定V2的频率,然后把待测电容替代C1,那么R5两端的PWM信号的宽度就随着待测电容的容量增加更变宽,有效电压值就变大了,电流表读数也就增大了。

测量电感的时候就变成了固定C1,改变V2的周期。电感越大,振荡频率越低,周期越长,R5两端的电压也就低。

网友:
见过一个这种表感觉使用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