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雅马哈RX-V659功放按键锁定如何解锁

楼主(2019-10-05):
一台雅马哈RX-V659功放本来正常使用,但是乱按按键后锁住了,只剩下音效旋钮音源选择旋钮和音量旋钮可以使用,调谐部分频道波段切换静噪开关睡眠开关都无效,连喇叭ab路切换开关都无效了.有人说断电48小时以上可以自动恢复出厂设置,但我断了五六天试了下还是不行,现在主要是不能调谐频率(在一个频道上不能变)其它的影响倒是不算太大,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拆开机壳,取下主控板记忆纽扣锂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机壳,取下主控板记忆纽扣锂电池试试。

这机子好像没有锂电池记忆吧?我今年五月修好的当时搜索了电台,国庆节前上电发现存储的电台频率都没有了,直接在87.5mhz

网友:
RX-V659_G_en

网友B:
还有更详细的手册, 包括电路图, 共121页

hfe_yamaha_rx-v659_htr-5960_dsp-ax759_ser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更详细的手册, 包括电路图, 共121页

hfe_yamaha_rx-v659_htr-5960_dsp-ax759_service

非常感谢楼上老师的热心帮助,我也下载了一个电子档手册,奈何英文水平太才了.老师能不能指点一下是第几页描述处理该问题的?

楼主:
昨天晚上按照手册103页试了一下,单独按straight键无法选择重置,要同时按下multi ch input按键才能重置。同时按multi ch input按键和扬声器AB切换开关键可以使用,睡眠开关也是这样,有时候也可以设置后也可以遥控开关机(但是在调谐器选项时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