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仪ZT219的问题

楼主(2019-10-05):
各位对ZT219有做过检定的吗?
说明书中直流电压档误差±0.05%+3,能达到吗?线性怎么样?
电阻档200Ω档误差±0.5%+3还是能达到的。我用100Ω标准电阻(误差±0.01%)测量,室温25度左右,
显示值100.17,最后一位有跳动,比较理想。如果能有20Ω档就好了,不知能不能改造。
请教各位,如用该表测100Ω电阻时,负值为100Ωx(1-0.5%)一0.03=99.47Ω,正值为100ΩX(1+0.5%)+0.03=100.53Ω,在这两个阻值区间都合格。不知这样算对不对。

网友:
我的ZT219的测评见本坛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620407&extra=

说明书中直流电压档误差±0.05%+3,能达到。

你计算测量的电阻可能的最小值和最大值的方法是正确的。

楼主:
看来ZT219精度还可以,不知指标能保持多久?

网友:
曾几何时,拥有了第一块数字万用表之后,又想着买块好点的表,也开始纠结精度,速度,稳定性方面的问题,后来,自从换了台式万用表之后,我发现自己以前是多么的sb,搞个4位半的百元表,纠结精度啥的,往轻度说是浪费时间,往严重的说就是浪费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