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蚊拍换电池

楼主(2019-10-05):
前段时间下雨家里出现了蚊子,赶紧拿起电蚊拍打蚊子居然毫无反应。充电后指示灯很亮,但是只要开关转到通电档位灯就灭了。拆开电蚊拍万用表测量电池电压4.2伏,还可以呀,怎么一通电就不行了?打开电蚊拍盖子把电路元件检查个遍都没有问题,看到电池居然鼓包了。在网上搜索相关故障都说是铅酸电池失效了,于是网购了相同型号的电池。趁着国庆节放假开工换电池。更换新电池后电蚊拍各项使用功能恢复正常。这种铅酸电池能改成锂电充电电池吗?

网友:
能改啊,最好重新开个洞,淘宝买块锂电池和充电板装上用5V适配器充电。为了安全,把电蚊拍交流充电部分彻底拆除,原来的指示灯改成充电板上的指示灯。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还是有一点点麻烦的,要有一定的无线电基础才好。

网友:
我改的锂电池,加了充电插座。

网友:
图片找不到了,懒的再打开。原来的充电零件都不要了。

网友:
按楼上几位的提示,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个手机废锂电。还用原来充电电路。锂电池加个二极管(1N4007)防止反向放电.在并个5.1V2W的稳压管。几角 ...

好,这个可以试试。

网友:
把铅酸电池性能参数的标签面上一张图好吗?

楼主:
电池装进电蚊拍不想再拆开了。我从TB网店下载了这个铅酸电池的参数提供参考。不做广告。

网友B:
电蚊拍改电池最好不要用锂电,因为它需要的是高电压而不是大电流。用好一点的干电池三节串联焊接,达4.5伏,升压后效果更好(高压输出能比用锂电多个几十伏)基本上三节电池管一个夏天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蚊拍改电池最好不要用锂电,因为它需要的是高电压而不是大电流。用好一点的干电池三节串联焊接,达4.5伏 ...

说的有道理,物美价廉的好主意很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
我把原来的废电池拆了,换了一个18650,加了tp4015充电板,搞定

网友C:
我也是换了18650电池,我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换了18650电池,我直接用原来的充电电路,不知道行不行

不行,太危险了,一般锂电池充电电压最高4.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