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能用moc3052光藕直接控制交流电吗?

楼主(2019-10-06):
一般moc3052光藕都是用来控制可控硅。

我这里需要控制一个24v小电流的控制用的交流电通断,用继电器觉得速度有点慢。

请问能不能用这个光耦来控制24v交流电的通断呢?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十几个毫安,应该还行. 电流再大就要加一个电流大点的双向可控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负载电流十几个毫安,应该还行. 电流再大就要加一个电流大点的双向可控硅了.

那个moc3052标称输出是600v1a的

网友:
这个光耦里面就是个可控硅,直接控制小电流的器件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好像有个东西叫 固态继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moc3052标称输出是600v1a的

我用过3052,在220伏电路中耐压不成问题,试验 用于控制60瓦的白炽灯就把它烧了!而我要用于控制220伏100瓦电动机的,所以加了个3安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
用光耦小材大用了,用固态继电器吧,又不贵,小点的可以从空调控制板上拆,我拆了好几个,没想好用在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