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子管就不需要高压而且常见

楼主(2019-10-06):
这是一些电子设备上的真空面板 点亮灯丝后栅极阳极只要20V就行

网友:
以前矿坛有过几位很 "执着" 的 "坛友" ,很久不见了。现在又出现新生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楼主啥意思。

楼主是想通过本帖证明:(以前的帖子)霓虹灯用12或24v就能点亮!

网友B:
嗯,串上电阻就能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串上电阻就能放大

这东西是显示板应该不能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是显示板应该不能放大

      荧光数码管不仅工作电压低、驱动电流小,宜于和MOS集成电路配合,而且稳定可靠,是一种性能良好的数码显示器件。一般管子的阳极和栅极额定工作电压为20至25伏,近年来已经有工作电压为12伏的产品。
不是放大电路,而是:其中一种是译码驱动电路。另一种是当显示数字的位数较多时,常用脉冲扫描驱动。

网友:
在电子管里 算是平时最常见的一类了。但是和LED,LCD比还是少见。
1是成本高
2是驱动复杂
优点就是亮度高不晃眼,有档次,高档一点的仪器仪表很多都是VFD的。还可以一块屏幕做多种颜色。红绿最常见。

网友:
荧光数码管显示屏。

网友A:
看不懂楼主啥意思。

网友:
这种电子管还是直热的,
好几个栅极,一个栅极下,好几个阳极的
说不定,一个就能搞定一个收音机了
就是公用阴极,可能是个麻烦

网友:
这个屏电压估计在10伏-20伏之间,有升压器。这种器件是很低速的东西点呀当然电压不会高,高速的高频电子管不会设计在低电压下工作。普通电子管在低压下也可以低效工作,但是有很多限制。

网友:
    严格地说,这种叫做荧光数码管的东西,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电子管”,就像矿石收音机里的“矿石”其实并非矿石而是晶体。
    我们通常所说的电子管,是指阴极发射电子,由栅极控制飞往板极的电子云(整流管除外),从而进行放大、振荡之类工作的那种真空器件。荧光数码管只是用来显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电子管”,尽管它有真空特性------就像老早的日光灯管,也是属于电真空器件,但是人们并不将其当做电子管。

网友:
楼主还没搞明白什么是我们常说的“电子管”,什么是含义广泛的“电真空器件”。以一个荧光显示屏而覆盖了所有的电子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