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坛专家的变压器测试

楼主(2019-10-06):
看到本论坛有个出变压器的,想买个做胆机,但不知高压电流多少,结果该专家就这么测试,不知对不?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在电子管电路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用在电子管电路中的

是的,就是想用它做推挽机,不知高压电流,就问了一下,结果他就这么回我,说什么仪器才准确什么的。

网友:
不好说  ,都几手的东西了 ,价格不贵还是可以买的 ,再说高压的    ,一般电流也不大 ,

楼主:
我只是随便一问,那人就表现得跟什么砖家似的,还觉得自己做得很好

网友:
胆机高压部分电流一般不是很大。正规厂家的从变压器的体积大致可以判断。

网上购物大多是雾里看花。如能看到实物,从线径可知道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
电参数测量,频率符合电压符合即可测量。输出高压带上相应负载,压降不大电流足够,功率直接显示,足以证明变压器参数如何!
这只是验证手法,并不能用于专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