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猫牛6P1推挽》帖子说一下推挽输入变压器

楼主(2019-10-06):
我找到我以前使用电桥测量电压互感器的一些数据照片,发上来,结合使用6F1阴极输出,推动电压互感器,做推挽输出的输入变压器,应该是没问题的。从测量到的数据,不次于使用电话猫里的坡莫合金变压器的效果。电感量比电话猫里的变压器大一倍多。低频响应应该更加好。分布电容也比电话猫里的小不少。我主要是业余时间少,没时间捣鼓。有感兴趣的可以用电压互感器,做一下尝试。

网友:
支持做实验,研究下好找器材的变通使用,这牛体积太小了,要注意大信号的饱和现象,最好放在输出级

楼主:
我以前测量电话猫里的坡莫合金变压器的一些数据。电感量不如电压互感器的大。线圈直流电阻,也比电压互感器的大。

网友:
大信号的抗饱和能力如何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太容易磁饱和啦,只适合用在10来毫安电流输出的场合。

用在信号倒相,输入,又不过直流。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信号倒相,输入,又不过直流。应该问题不大吧。

请问激光老师:单绕组怎么倒相?请上图。谢谢

楼主:
可以参考彗星老兄的《猫牛6P1推挽》帖子里电路。

网友B:
买一个380v/220v的10W变压器,做输入变压器正好。220V做初级,380V做次级,采用次级电阻分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一个380v/220v的10W变压器,做输入变压器正好。220V做初级,380V做次级,采用次级电阻分压即可。

这种变压器,电感量,分布电容,可能不理想,用在音频上恐怕有问题吧。

网友C:
电压互感器。激光老师,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压互感器。激光老师,这是什么设备上的?

电力网的电压检测。电力计量取样之类的。在马云家一大把。不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电感量,分布电容,可能不理想,用在音频上恐怕有问题吧。

早年的输入变压器和输出变压器,远没有今天的那么讲究。铁芯小,线径细是普遍的。
10w左右的小电源,一般绕制220V 时,大概电感>16H.做初级还是可以的。如果在电路上再做些补偿,完全可以。考虑采用10W小电源做输入,目的是做甲乙类放大器,以满足栅流的需要。如果做甲类推挽,则没有任何需要使用输入变压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