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怎么使用

楼主(2019-10-06):
忽然音翻到一个旧家伙,是我20年前买的奇声功放拆下来的,称了一下,有5斤多重,现在不知道用来做些什么好,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A:
购2套TDA7293套件、自己组装个双通道功放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2套TDA7293套件、自己组装个双通道功放板吧

客厅有一套家庭影院了,房间有一台胆机,厨房有一个用汽车功放做的小音响了,再搞一个就只能放厕所里一边拉屎一边听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厅有一套家庭影院了,房间有一台胆机,厨房有一个用汽车功放做的小音响了,再搞一个就只能放厕所里一边 ...

这个治便秘的;

网友B:
楼主 说得对 做一个音响 放到 卫生间 可以一边拉屎 一边 听音乐

网友:
做个炮放电源,自制有源低音炮效果应该比较震撼。做电烙铁电源虽说体积偏大,但也未尝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说得对 做一个音响 放到 卫生间 可以一边拉屎 一边 听音乐

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位拉屎

楼主:
拉屎的时候放一曲《真的汉子》,估计拉得有劲多了

网友:
将两组28V拆开并联就是28V/8A电源,用它做线性可调电源能输出~35V/8A。如果能从28V中间抽头14V用来切换输入电压就更好了。

网友:
斯文的叫法应该叫“出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大吧?标着120VA呢。

变压器标称28V-0(4A)-28V,那么将两个绕组拆开并联理论上讲就是8A。至于它能否满负荷长时间工作是另一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这么大吧?标着120VA呢。

20年前的奇声功放拆下来的,当时用来推落地音箱,声音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