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液晶电视问题

楼主(2019-10-06):
图片不知道上有没有成功?就是左边有两条竖条是亮的其余部分都是黑色的 这是屏挂了还是各板件问题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屏坏自己没法弄.除非有压屏机

网友A:
屏边连接排线开了。就是这样,你是索尼,也会这么厉害?(其它杂牌也没这么凶,除非维修时人为碰坏)

再仔细查查后确认是拍线,那就放弃。

网友:
估计如楼上所说,野蛮修理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边连接排线开了。就是这样,你是索尼,也会这么厉害?(其它杂牌也没这么凶,除非维修时人为碰坏)

再 ...

没有维修过的 早上比较好一点 在考虑要不要拆

网友B:
没有压屏机就算了,我的一台55寸,TAB坏了没法修

楼主:
那就不修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压屏机就算了,我的一台55寸,TAB坏了没法修

那就不修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修了 谢谢

我的索尼屏前段也出了几条很幼的树线,最近又消失了。听师傅说是挿口接触不良,叫拉挿多次,会解决。
不知真假,也没管它,反正正常了。反而电脑屏边有条树线一直不消失。

网友:
屏坏 .索尼的最爱

网友:
这个真的只能压屏了,没办法。。就算压了复发的几率也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维修过的 早上比较好一点 在考虑要不要拆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LG或者三星屏,如果是的话还可以修。死马当活马医。
知道COF吧?
屏面朝下,面对屏的电路板,从右边第一个COF最外侧用刀片往内割,边割边看。
割到好为止。
再用胶布贴一层在背光上,将COF再贴到胶布上(主要是为了隔离)

补充内容 (2019-10-20 20:30):
是五楼的那种现像才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LG或者三星屏,如果是的话还可以修。死马当活马医。
知道COF吧?
屏面朝下,面对屏 ...

谢谢回复 有时间研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开看看,是不是LG或者三星屏,如果是的话还可以修。死马当活马医。
知道COF吧?
屏面朝下,面对屏 ...

什么是c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