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音箱维修请教下大神

楼主(2019-10-07):
之前插头接线 接错线爆掉了两颗小电容。已经跟换。还换了tda8922b。现在还是不响。 空载Ad19353有发热1。 然后就lm317热2。还有ld33。发热。 求救下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A:
能爆电容,估计是电源接反了。后面一大片IC也玩玩了。建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爆电容,估计是电源接反了。后面一大片IC也玩玩了。建议: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那不得玩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