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泵安装问题求助!谢谢

楼主(2019-10-07):
         这个国庆节在坏在速上了!5号上了高速跑了不到50公里就听到砰的响了一下;车就加不上油了;下车一看漏了一片汽油;当时懵逼了!认为油箱漏了;高速救援拖车80公里要1100!救援给找了个汽修厂;检查发现油泵回油管裂!(严重怀疑工艺设计问题)换油泵花600!

      现在有个疑问请教车友:装油泵时油泵放进油箱后还高出一块,需要一个人用力压下去另一个人拧压盖!
        求助:油泵悬在油箱里还是压在油箱底?希望自己换过油泵的车友指点一下!先谢!!!

网友:
进油孔在油箱底部,油泵位置稍高一些。

网友:
进油孔在油泵的底部,通过一根油管连接到泵芯上,而且底部的进油孔是通过弹簧装在油泵支架上的,装的时候要用力压到底再拧紧螺丝,通过弹簧的弹力保证进油孔始终在油箱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