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电子管前级用的小分体电源

楼主(2019-10-07):
做个简单的分体电源,输出灯丝6.3V和高压280V。
调整管用的6P1,基准电压为2个5W稳压管140V和150V串联,最大输出电流45MA,实测接7K负载电阻,输出电压为287V,以后如果电流不够,可以改为6C19或6N6并联。
测量时开始接的70K电阻,电流指示很小,以为电流表坏了,拆了测量正常,才发现是负载电阻太大了,没算明白。
高压和灯丝独立,地线没有接通,也许会把灯丝提升下,方便使用。
左右2个开关,分别控制输出的灯丝电压和高压。
后面不接插座了,直接用电线引出。

网友:
表头漂亮,做的很好!

网友:
做的不错。点赞一个。如果高压的电流大于120mA的话就很实用。

网友:
做的很精致,赞👍

网友:
个人觉得电压表、电流表用数码管显示直观易看,高压电流有200mA,输出端子用接线柱就好了。

网友:
这个表头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