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音响功放与无线电(射频)功放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10-07):
原本这个帖子发表在晶体管区,但我寻思,电子管也很适合做无线电功放呀。就再在电子管区开一个帖子讨论。

网友:
区别在于是否允许讨论制作......

网友:
一个是音频甲类功率放大负载是电阻或电感(纯阻抗)用于接收机末端;另一个是高频丙类功率放大负载是LC谐振电路用于发射机末端 。

网友:
其实主要区别就是在于频率。量变最终产生质变。 对于高频几十、上百兆来说,非常小的电容、电感都会对电路工作造成严重影响。

网友:
玩音响的电路是宁愿损失输出功率来保存音质,无线电射频就相反。

网友:
功率小玩玩可以,大功率会惹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