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笔前面的圆盘实在用着不习惯,切?

楼主(2019-10-07):
很久很久以前,普普通通的表笔,果断用裁纸刀把圆盘给切了,否则手捏时候外面那只表笔要推的好远,难受。现在反而不忍心去切了,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不切,难受,切了,难看

网友:
这圆圈是外国人发明的,因为他们不会单手抄作两只表笔,中国人会啊,谁叫我们会用筷子呢,两只表笔就像筷子一样用着顺手

网友:
切不切掉都是一个使用习惯,圆盘可切掉,安全意识不能切掉,怎么用看各人的习惯了,切有切掉的方便,不切有不切的安全,要想即方便又安全,切一半,留一半。即方便,又安全。

网友:
宝上可以买到没有这个圈的表笔,特尖镀金的,我买了,直接用这种成品比自己切掉要好点吧!毕竟这东西的作用是为了安全。自己切掉显得不专业哈哈哈!还会被同行鄙视。

网友:
只要是新表笔到我的手第一件事肯定是把那俩耳朵切掉,平时基本上都是单手拿表笔的,那两耳朵太碍事,说切掉就会有安全危险的建议还是不要用电了,回到石器时代比较好。

网友:
本来就是保护你不会手指打滑误触高压的,不要命的尽管切。

老式指针表表笔不光没有这个,插座那里也没有双重绝缘,更有不要命的做法是用不合格的表笔能测2500V高压。反正这里的人都是业余出身,没经过正经安全的培训,死了也就死了。

网友:
黑色的我切了,红的没切,切了方便些

网友:
去适应就行了。

网友:
只是测试低电压的设备,切掉是方便一点的,尤其单手是测试小的电子元器件的时候。如果要检修市电或者跟市电没有隔离的电路板,就不要去切,安全第一。

网友:
初初我也不习惯.慢慢就适应了

网友:
我也认为切掉比较方便,实际中我自己使用的表笔就是切过的

网友:
发明这个园盘的是个聪明人,切掉园盘的是更聪明的人,至于那个活得更长久听天由命喽,呵呵

网友:
使用时是有些不方便,但是安全性好。

网友:
如果用筷子操做就得切了,如果用在强电测量那就别切!切了后果严重。

网友:
不习惯也不能由着自己慢慢就习惯了,使用它安全可靠不惹祸。

网友:
用着很不方便,果断切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