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元器件始终只带一种极性的等量电荷

楼主(2019-10-07):
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元器件始终只带一种极性的等量电荷,然后还能和电路其他部分通过导线连接。

网友(2019-11-07):
给电容充电,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它劈成2半,就达到你的要求了,满意请加分~~

网友(2019-10-07):
请去查下电容容量法拉的定义,就明白怎么计算了

网友A:
电荷(库仑)=容量(法拉)X电压(伏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荷(库仑)=容量(法拉)X电压(伏特)

你这说的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这说的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

两电极上的正负电荷是等量的。

楼主:
我要的是正负电荷分别计算。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说的是正电荷还是负电荷?

你认为电容上所带正负电荷量不一样吗?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电容所带的正负电荷量是一样的,一个极板上带正电荷,别一个极板带相同量的负电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电极上的正负电荷是等量的。

意思正电荷电量=负电荷电量=CU?

网友:
引用 楼主:
意思正电荷电量=负电荷电量=CU?

还是请您去复习一下物理的电学部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办法让一个元器件始终只带一种极性的等量电荷,然后还能和电路其他部分通过导线连接。

什么叫做“一种极性的量电荷”,和谁等?

问一个问题之前,首先想想自己的问题是否符合语法和逻辑

网友(2021-04-02):
看看静电发生器

网友:
摆渡下 “驻极体”。

网友:
“驻极体”是名义上的单极性电荷载体。电荷被高压固化在某种材料制作的驻极体中,因而对所有驻极体之外的物质所带电荷呈异性。所以要使用驻极体,还是得使它与外界形成正负电荷对立的电容器,例如驻极体话筒,阻拦灰尘的口罩,等等。

网友:
驻极体。查查驻极体麦克风就懂了

网友:
拿毛巾摩擦胶尺,使其带某种静电荷,此时可以用导体放电。
那么静电及其相关的器件可以了解下

网友(2021-05-25):
不客气一点说,楼主请重读小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