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三极管还有一个倒置状态!

楼主(2019-10-08):
学电子10年了,发现自己对三极管的了解还是不够啊,今天才发现原来三极管还有一个倒置状态,一共是四种状态了!

放大状态:发射结正偏,集电极反偏
截止状态:发射结反偏,集电极反偏
饱和状态:发射结正偏,集电极正偏
倒置状态:发射结反偏,集电极正偏

网友A:
E,C对调的用法吧

网友B:
看看这个C930就是。。。。。

网友C:
这个不是楼主说的发射结反偏,而是CE对调降低放大倍数的应用。另外饱和壮态的描述也不严谨,很多低压电路中集电结正偏也是放大状态。

网友D:
反偏置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吧

网友:
信号放大0.5倍 吗,不同管子一致性好吗?
阻抗会变低吗?

求解...

网友:
从等效电路上看,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对调使用,只是放大能力差一些,工作原理基本上一样,这个差异在实际应该中正好可以用来测量和判别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例如,在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和判别三极管过程中,通常首先判别出三极管的基础, 这个很简单的,因为万用表表棒测量在C E之间时,交换表棒测量,CE之间总是表现为高阻抗断开状态。那剩下的就是基极了,然后基极和另一端接入一只100K左右的偏置电阻。然后接入二个表棒,在电阻档进行测量,因为万用表在电阻档测量时,要使用内阻的电源,如果电阻另一端接的是集电极,则电路工作时处正常工作时的放大状态。放大能力强,电流较大,表现为指针偏转角度较大,如果另一端接的是发射极,则就是工作在所谓的倒置状态。三极管的放大能力弱,指针偏转角度较小,所以,可以根据二次测量指针偏转角度的大小差异来区分CE二个极。这个办法对NPN或 PNP型的管都一样,区别在于对NPN型管子来说,偏转角度较大时,黑表棒接的是C。测量PNP时,结论正好相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C930就是。。。。。

这个,是饱和状态,虽然也是反着放!
饱和状态可以看成是压控可变电阻,倒置则是简易模拟除法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是楼主说的发射结反偏,而是CE对调降低放大倍数的应用。另外饱和壮态的描述也不严谨,很多低压电路中 ...

偷书不叫偷,叫做窃书!读书人的事,怎么能说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对调的用法吧

是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对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偏置一点作用都没有了吧

有作用,和正偏置相比,电流放大很低,其它的应该都是一样!

网友:
基础晶体管电路书籍多有介绍,不过个人觉得这种状态基本没啥用,因为倒置了之后,管子的BVebo成了BVcbo,耐压大幅度降低。如果真需要低放大系数,可以通过负反馈实现,更加稳定可控。实际我没见过什么电器这样倒置应用的。

网友:
这个是当可调电阻做agc控制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发射极和集电极对调

搜了一下,貌似倒置现在很少使用, 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管子,倒置时仍有100多的放大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