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前辈们请教个关于键盘的问题。如何用小微动开关,模拟USB键盘相应的按键。

楼主(2019-10-08):
      想做个便携硬盘MHDD测试机,网上有卖成品的,差不多800元。手头正好有台带屏的工控一体机,本着节约,发挥DIY精神,想自己D一台出来。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电池,主机,显示屏,键盘集合体。其它的都好办,唯一键盘这关搞不定。MHDD操作常用的就这么几个按键,用整个键盘就太不方便了。成品测试机就用了几个微动开关模拟相应的键。

       现在问题就在于如何用小微动开关模拟 键盘某些按键(比如按开关1,就对应F2,开关2对应按键shift+F3等)),键盘需要用USB接口的。单片机,这些搞不懂,有没简单的模块或者成品卖的?

网友:
关键是机器是否具备USB标准键盘或者专门标准键盘接口,具备标准键盘接口就可以使用废弃电脑键盘里边电路板通过飞线方式增加微动开关实现键盘某些功能。

网友:
可以用个单片机来模拟;

我猜想的方法是这样的:标准键盘的每个按键(包括组合键)都有固定的“键值”;如果你想用一个开关表示某个按键;当你拨动这个开关时,单片机识别这个开关的状态后,就往串口(或USB口)送这个键值;串口或USB口接收到这个键值,就会认为你按了那个键;

你最好也用个按钮而不是微动开关;按钮能自动恢原始状态;

不要琢磨标准键盘是怎么工作怎么接线的;键盘是一百多个按键,通过“扫描”的方法来确定哪个按键被按下了;你这个简单,就是那几个“按键”;直接给出键值就行;

网友:
簡單的方式, 如 jckm 說的拆一個報廢鍵盤來改
複雜的方式, 用 arduino 作一個USB模擬鍵盤, 網路上找 arduino usb keyboard

网友A:
用沁恒的usb单片机就行了,usb键盘的历程,然后简单改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沁恒的usb单片机就行了,usb键盘的历程,然后简单改改就好了,

单片机,太高深了,学历太低搞不了。。谢谢你的回复,我还是找找有没现成的模块

网友:
可编程键盘,或者游戏手柄,拆开来,然后在电脑上用配置工具配置好,就可以了。
几十块钱的事情。
如果用ICH的USB HID芯片,就需要搞个单片机来读键盘,然后发键值了。
还有个方法,就是用带USB口的ARDUINO,配置成HID设备,然后定义每个IO口的按键功能,这个也就几十块钱的事情。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已解决问题。。网卡买的个半成品,机械键盘DIY控制板,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