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求助

楼主(2019-10-08):
汽车的空调压缩机在怠速时有咯咯咯的声音,而且很大,驾驶室内听得非常明显,但加大一点油门让转速升到1000转以上就不响了,制冷正常,已经尝试过全部抽真空再重新加氟利昂了,但症状还是一样,检查过压缩机的轴承,转动顺畅,电磁阀也量过,没有问题,继电器也对调了,同时没有改变,没有出现问题前由于水箱长年磨损,造成漏氟利昂,到汽修店将整套空调系统换新的(除压缩机外),但修完后用了几个月都没有问题请教群里的大神指点迷津啊,到底时哪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A:
为啥压缩机不一起换???    应该是压缩机的连接曲柄松扩导致的异响,    未知车型位置压缩机  纯属瞎几把乱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压缩机不一起换???    应该是压缩机的连接曲柄松扩导致的异响,    未知车型位置压缩机  纯属瞎几 ...

那个破车,能用就用呀

网友B:
有节奏的响还是一会儿响两声?我有一次加氟加多了就是哒哒无节奏的响,在车里听的很清楚,放了一点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节奏的响还是一会儿响两声?我有一次加氟加多了就是哒哒无节奏的响,在车里听的很清楚,放了一点就好了。

是没什么节奏的,反正就响一下停一下,或者连续响。

网友C:
貌似是制冷剂加多了,打开空调运转几分钟,从低压口放一点出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是制冷剂加多了,打开空调运转几分钟,从低压口放一点出来试试。

没有加多啊,重加了几次都一样。

网友C:
据说膨胀阀不好了也会导致这种响声,只能去修车厂里仔细查找了,用长木棍顶在怀疑的部件上,另一端放在耳朵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膨胀阀不好了也会导致这种响声,只能去修车厂里仔细查找了,用长木棍顶在怀疑的部件上,另一端放在耳朵 ...

膨胀阀已排除了

网友:
沙基吧乱猜!换压缩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