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网友都应科普一下高频探头微调电容的作用

楼主(2019-10-09):
很多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在无线电行业/公司里工作的人员,都不知道高频探头座里藏的微调电容是何作用.

更气人的是一些无线电工作者,领到万用表打开外壳就猛调半可变电阻.

领到高频探头和微型罗丝刀,就把高频探头的微调电容转了一圈又一圈

刚有网友告诉我;这微调电容是调高频电压幅度的

我想每个矿友都应科普一下高频探头插座中微调电容的作用;首先;这个微调电容,是绝对不会影响高频电压测量

值的,如果示波器的测量值会被探头微调电容所影响,那很多示波器上面的电压值格数,就会全盘作废.

我认为;这个微调电容是用来调整整条探头总成的L/C感/容抗特性的,以使示波器显示一个标准方波时,既没有上

升/下降沿的凸出毛刺,又不会反应过慢变成园角.

一般使用频率60--150MHZ的探头,多只带一个微调电容,会以示波器上附有的供调整探头1KHZ方波标准源,给探针

取得讯号,然后输入示波器输入端,观察示波器上方波,把波形调成既没上下冲毛刺,又不会出现园角的正规方波,

调整工作便告结束

   然而这样的调整只适合于音频工作者,对于和开关电源/中、大功率功率开关电源研/修者,觉得并不足够,因为波

形还未到因探头容/感抗在某个频率所造成的显示失真这个田地,些许的推功波形失真,功率场管己经严重过热超载,

鉴于此,有提出就以恒常修理的开关电源工作频,选取某些这部分工作优秀的商品机子的开关电源讯号源,作为调整

探头标准源,结果大大有利于工作,这样调整亦可用于其他高频,唯若测低频方法,仍回到示波器上的标准源作调整.

     这里给出一份ATF 3011  350MHZ探头的说明书 , 这探头具有三个微调电容,说明书详尽介绍怎样各别调整每个

电容.

    通过摆出这份说明书,使大家可细偿其道理,顺便提供砖头对我上所言之不当,拍上一砖.

我通过许些DIY实践觉得 ; 探头线也和高频馈线一样,RG58这样的细芯线,其损耗一定比RG16这样的粗芯线大.因此

不要贪图操作方便丢掉那些大芯探头线留细线啊!

网友A:
当初撸二手模拟示波器的时候买了一本示波器使用教程的书,里面对示波器探头的分类、调整和使用有说明,其中说过怎样调节探头里面的那个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撸二手模拟示波器的时候买了一本示波器使用教程的书,里面对示波器探头的分类、调整和使用有说明,其中 ...

能分享一下就功德无量了

网友B:
对于1x即一倍率的探头,确如楼主所说,是用于调整整条电缆的L/C特性的,也即阻抗匹配。

对于10x即十倍率分压值的探头,这个微调电容的作用应该是配合电缆的分布电容而形成与分压电阻对应的分压电容,使之在高频下和低频下都有比较一致的分压比。

网友C:
总理说的刚有网友告诉我;这微调电容是调高频电压幅度的。
大概又再说我咯(咱这是不是树人先生笔下的人物)。
秋天来了,凉意渐渐袭来。
总理这样大大人物都会陷害人了,本来只是说10X的那个调整电容会影响波波幅度,被奏本为调整幅度了。
同志们,慎言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1x即一倍率的探头,确如楼主所说,是用于调整整条电缆的L/C特性的,也即阻抗匹配。

对于10x即十倍率 ...

这个电容,我感觉在X1档,调节没有什么用;在X1档很灵敏。应该是前端探头9MΩ和其分布电容的乘积 = 此电容和示波器输入电容的和  和输入电阻1MΩ的乘积,才正好。

还有个疑问请教:对于300多MHz的频率,还用高阻抗探头吗?  不是应该用50或70Ω电缆连接测试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我感觉在X1档,调节没有什么用;在X1档很灵敏。应该是前端探头9MΩ和其分布电容的乘积 = 此电 ...

请教就免了,我也是摸索着玩滴。高阻抗探头其实一直都很需要,主要就是因为分布电容较小。至于分布电容与分压电阻的乘积不一定要完全对应截止频率,在高频的情况下阻抗是线性下降的,直到阻抗与电缆的特性阻抗相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我感觉在X1档,调节没有什么用;在X1档很灵敏。应该是前端探头9MΩ和其分布电容的乘积 = 此电 ...

〝还有个疑问请教:对于300多MHz的频率,还用高阻抗探头吗?  不是应该用50或70Ω电缆连接测试端吗?〞

是无线话筒内部线路的修理测量.讯号太弱不敢并以低阻

你问的问题又触发了我记得一直未解的阻抗之疑;有一台1GHZ示波器,除有1M欧x10.  50欧输入插换盒外,

还配有X10,10k欧, 2PF的输入插换盒子,从来未有听闻这种规格,不知怎么配探头,请教知道的老师/教授/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理说的刚有网友告诉我;这微调电容是调高频电压幅度的。
大概又再说我咯(咱这是不是树人先生笔下的人物 ...

对,引用有词汇上出入,但无心害人,你知矿坛多年来已没出现因争论互扣这些不利团结的事,无心之失,勿界意

网友:
这个电容,我感觉在X1档,调节没有什么用;在X10档很灵敏。
上面6楼,我掉了个0.  惯性思维,一般都认为是X10啦。

配有X10,10k欧, 2PF的输入插换盒子。是不是,即使这样的阻抗,10k2pf,X10=100k ?PF ,在高频情况下,也比普通的10M 15PF ,和 1M 140PF  ,阻抗也高很多,也更有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