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场管矿机电路图各部分功能简介

楼主(2019-10-09):
为了方便大家对场管矿石机电路各部分功能有个大体的认识。我把电路图的画法变通了一下,尽量把同一个功能区的画在同一位置区间。这样便于理解电路各个部分的主要作用。以及对电路性能的影响。方便在制作中掌握电路中各个元件参数的调整对电路性能的影响。先上电路图。

电路中,大体把电路按功能区分为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输入电路,主要作用就是把天线上获得的能量输入到调谐回路中,通过调谐回路的选频作用,抑制掉其它电台的信号,只让选择出的某一频率的电台信号通过输出。送至检波电路。天线的能量输入到调谐回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直接耦合 ,电容耦合和电磁耦合,这个以前有专门发贴说明过,这儿不再讨论,图中采用的是电磁耦合,天线上获得的能量通过天线线圈电磁耦合到调谐电路。为了对输入电路的性能进行适当的调整和控制,图中增加了一个转换开关,天线线圈跟天地线的连接方式可能通过转换开关选择,分别是直接连接,和通过电容连接,电容采用了50P和100P的电容。可以根据实际接收环境进行选择,直接连接,优点是信号能量输入最大化,灵敏度提高,缺点是分布电容对调谐电路的影响较大,各上干扰容易进入。采用串联适合的电容后,由电容频率特性,对频率过低的各种干扰信号阻抗较大,这样大大抑制了一部分频率较低的信号干扰,采用二个容量的电容选择,是为了方便兼顾中波高端和低端的接收效果。在高端时,频率较高,可以采用较小的电容,在低端时采用电容略大的电容。这个主要是辅助调节电路。有人叫做天调也可以,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在设计时,天线线圈通常采用调谐线圈的三分之一左右,这个左右的意思是,天线圈匝数多些,灵敏度上升,选择性下降,天线匝数少些,牺牲一些灵敏度,提高选择性。在设计时可以适当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取合适的值。也可以采用抽头调节,只是增加了电路的复杂性。道理也是一样。在采用空心线圈或磁棒线圈时,也可以做成天线线圈可以在调谐线圈相对移动调节式。这样通过调节二个线圈之间的距离就是相对位置,可以无级调节耦合程度,相当于设计抽头的原理,可以达到最佳的耦合状态,只是由于需要经常调整,所以,做成盒式封闭式矿石机时,这种调节式就不太方便使用了,所以,具体要看实际喜爱那个方面而定,绝对不能生搬硬套。而要灵活应用 ,所以,在采用何种方式上,要明显它的优势和不足就行,不必较真轻劲。伤了制作的积极性。

      第二部分是调谐电路,这个功能相对容易理解一些,就是通过LC选频作用,输入到调谐电路的有各种频率的信号,但是通过调谐电路的选频作用,只有调谐电路LC的固有频率一致的信号才经选频电路选择出。输到检波电路。调谐电路的Q品质越高,选择性就越好,就不容易产生串台就混进种干扰信号,为了提高调谐电路的选择性,除了要选择高品质的电容和线圈外,还受到输入电路的影响。这个以前已经讲过。这儿主要可变电容的选择上略作说明。一般来说,可变电容的品质起到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如果只是一般使用,要求不高不太讲究的话,当然都可以用,相比较而言,不复杂化,如果以空气可变电容为例,一般来说,片距较大的品质要好一些,这是因为片距大些,绝缘等级和性能高些,片间距大,更耐灰尘,片距小的电容,片间有了灰尘后加上受潮湿等因素很容易造成绝缘性能下降,漏电阻下降,另外一个就是绝缘支架的材料也决定着可变电容的品质,普通的可变绝缘支架是环氧板或电工板的,而且支架相对较小,很容易脏掉受潮等,造成绝缘电阻下降。影响可变的性能,所以,时间长或旧了的可变,经过清洗干净后,Q值会有较大提高。就是这个道理,而采用陶瓷支架的可变,品质往往比较高,陶瓷支架绝缘等级高,也比较耐脏。用万用表有时候往往测量不出多少差异。是因为万用表里用的电池电压太低了,如果用在静电实验中就一点也作不了假了,用不同的材质去触碰高压静电带电体,那绝缘性能好坏,一碰便知,平常所认为的干燥的木头不导电的指的就低压,一碰静电就立即放完,而用有机玻璃尺去触碰,绝缘性能就比较好的能看出来,所以,看可变的品质,直接看支架的材料就能明白。关于线圈,线圈的线径粗些,匝数少些,线阻就小些,对提高线圈的品质有利,但实际制作时会受到各种其它参数条件的限制,例如,在适当的范围,可变采用大一些,线圈的电感量自然就可以设计小一些,道理就在这儿,另外线圈采用李兹线,就是多股导线,就是为了增加导线的总的表面积,以减少总的等效线阻,就是因为高频信号特点就是几乎沿着导线表面传输的,采用了多股线,就增加了表面积。

        第三部分。检波和滤波电容。在场管电路中,多了一个相对匝数较少检波线圈,信号通过调谐电路电磁耦合到检波线圈,这个时候同时又起到了个相当于阻抗变换的作用,可以通过调节检波线圈的匝数以适应不同阻抗的耳机,检波线圈较小的匝数,对调谐的影响就减少了许多,另外输出阻抗也降低许多,可以采用中低阻抗的耳机。中低阻抗的耳机相对可以实现较高品质的收听效果。信号通过滤波后送至负载耳机。图中采用表头作为信号强弱的相对指示电路,由于表头有一定的内阻,会对信号造成损失。在表头两端并联了一只10UF到 20UF左右的电解电容,这样可以对音频信号起旁路作用。减少对信号的损失。实际中表头也可以省去不用,

         一般表头都为了方便测试信号相对强度指示用,当不同地方的人收听矿石机时,对音量的描述都是太过主观,只能用声音很小很轻,中等,大声等,不同的对同一个音量也是感受不同的,那样可比性就太差了,太过于主观化。有了表头指示时,通过大量的实验对比,表头的指示还是有一定的实用性可参考性,方便不同地方的人在收听表达收听信号强弱,有一个相对客观的感受描述。具体来说,如果二个地方的人收听时,表头的指示的电流值相近,那么可以大体的认为二个收听到的音量基本上感受上差不多。第二个应用 ,不同的指示电流值提供了一个人们听觉的划分等级。虽然不是太绝缘太严格,但也有一定的参考性。

           例如,当电流达到一微安时,这个时候基本上达到大多数能听出来的等级,有人耳朵灵敏,更小些也是可以的,这介个大概的数值。如果电流达到三到五微安,那基本上内容能听得清楚,不过听得久了耳机会很吃力。简直就是吊人胃口的音量,当电流达到十微安到二十微安左右时,听觉时间长也不容易耳机累了,接近收音机音量开小了的感觉,当电流达到三十到五十微安时,就有点感觉跟在听普通的收音机差不多的感觉了。所以,表头指示可装也可不装,如果只是听,不装的好,如果听的时候也想比较一下,装的目的就是这个,最好安装一个短路开关,这样就更方便一些,不用的时候把表头短路掉,同时也可以保护表头。

         关于耳机,在弱信号时,耳机的阻抗匹配,灵敏度等要优先满足,充分利用矿石机接收到的能量 ,当音量较大时,可以采用高品质的耳机,实现高品质的声音享受。矿石机中用的耳机,在二极管检波电路中,比较用的是4000欧姆左右的高阻耳机,因为二极管检波是高阻抗输出,当然在输出端也可以采用阻抗变压器,但多一个环节就多一个能量损失。
      在场管电路中,通常设计的输出阻抗为中阻抗 600到 1000欧姆,音质好的耳机通常为64欧姆,可以采用阻抗变压器匹配的办法。因为音质好的耳机只有在足够音量的情况下收听才有意义,这个时候,阻抗变压器损失的能量不用考虑。如果音量过小,可以采用中阻抗耳机收听,音量很微弱时,估计也听不出多少音质来了。先大体说了这些,以供参考。

网友A:
通俗易懂,很容易理解,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俗易懂,很容易理解,点赞!

感谢老虎哥一直以来的关注关心和支持,老虎哥和龙哥组织的这次活动收益多多,收获满满,快乐无穷。增添了新鲜血液,充满活力。

网友:
        场管矿机电原理图画的很好很专业。

网友:
宝贵的传经,真诚的交流,无私的奉献。点赞!!!!

网友:
许老师这个场管矿机电路图的画法是个创举。

网友:
许老师对活跃矿坛,普及矿机知识所做的工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