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侠!

楼主(2019-10-09):
环形电牛初次级间没有屏蔽隔离,做胆机会有交流声吗?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和传统电牛相比那个好些。

网友:
变压器屏蔽隔离主要是消除调制交流声,它与其他部位产生的交流声是不同的概念,它只会影响收音机在接收电台信号中出现。

网友:
没事,注意灯丝接地就行了

网友:
做胆机功放来讲有没有都一样它屏蔽的是高频对于50HZ工频来讲几乎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