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仿真反相器构成RC方波振荡器,结果很奇怪

楼主(2019-10-09):
就是前一阵子想搞个方波发生器用来测试运放的响应速度,最近几天读书,查资料。然后今天用74HC04六反相器在Multisim里面搭建了一个RC振荡器,电路搭出来之后,波形是出来了。
但是,可是,可但是…… 无论我怎么调整RC元件数值,这鸟电路一直振荡在23Mhz的频率上,简直搞晕我了,换了几种连接方式,还是稳稳的23Mhz,把电容器加大几十倍,还是23Mhz。要疯了 ,是Multisim不靠谱还是别的原因?

楼主:
看来必须洞洞板上搭电路实验才靠谱。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里面没有一个接地点,multisim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网友B:
数字电路的哪个用法能做振荡器??这个是野鸡电路!所谓经验电路。EDA都是正经模型,分析这个不灵。

网友:
你把第一个改成施密特触发器反相器,就可以了。
主要原因是没有回执差,电容电阻充放时间太短缘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里面没有一个接地点,multisim是怎么运行起来的?

Multisim里面的74HC04的电源和接地脚默认隐藏不显示,并且默认已经接通Vcc和GND了,虽然图上不显示,但是不影响仿真。必然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的哪个用法能做振荡器??这个是野鸡电路!所谓经验电路。EDA都是正经模型,分析这个不灵。

振荡很正常啊, 有电阻电容,充电放电,输入端电压忽高忽低,不就振荡起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的哪个用法能做振荡器??这个是野鸡电路!所谓经验电路。EDA都是正经模型,分析这个不灵。

门电路做振荡器是很普通很常见的用法,各种教材里面多有讲解,你可以去百度“门电路RC环形振荡电路”。

网友:
参考这里:http://bbs.elecfans.com/forum.ph ... =1117839&extra=
设置网络名称,给定初始条件。可在电阻R1或电容C1处设置网络名“IC=0”,即初始条件,电平为0V。
启动仿真,就会有振荡输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振荡很正常啊, 有电阻电容,充电放电,输入端电压忽高忽低,不就振荡起来了吗

我们在80年代就用这个来震荡,这个是用的是电路的过渡区段(线性区)也可以用来做放大器,要求仿真电路来仿真就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在80年代就用这个来震荡,这个是用的是电路的过渡区段(线性区)也可以用来做放大器,要求仿真电路来 ...

你说的是非门晶振电路,利用高低电平转换的过度区间特性作反向放大, 输出正弦波

和这个RC方波振荡原理不同

楼主:
您这个仿真软件是啥?
另外,我这个问题并不是不起振,而是振荡频率不对。

网友:
6层说的没错,第一个非门换成施密特输入的, 仿真就可以改频率(74HC14)